运放的正负电源、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

楼主(2022-05-13):
1.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围?为什么?有没有必要用正负电源供电?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用的是单电源而不是双电源

2.什么情况下用同相放大。什么场合用反相放大?电路看多了也感觉很懵逼,类似的采样信号,有些用的是同相放大,有些是反相放大

网友A:
用不用正负电源跟输入信号的极性以及要求输出信号的范围有关,不能一概而论。

既然类似采样信号有同向反向放大两种形式,说明同向、反向并不重要,高兴用哪种就用哪种。

网友B:
【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围?】
答:说法不准确。这里的“动态范围”,取决于运放的两个电源引脚的电压差。
【为什么?】
答:假设是+-5v,输出电压只能在+-5V之间;如果是单电源24V,则输出电压能在0-24V之间。哪个输出范围动态大呢?
【有没有必要用正负电源供电?】
答:运放只关心两个电源引脚的电压差,它并不懂何为正?何为负?正与负只是人为给出的名词,人是认定某个点位为0V,才有正负一说的。而运放不懂这些。
【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用的是单电源而不是双电源】
答:认识到运放工作电源的实质,就无所谓了。
【什么情况下用同相放大。什么场合用反相放大?】
答:取决于是否能达成设计的目的。
例如:你要将信号放大30倍,且相位不允许反。
可以用一级正向完成;也可以用两级反相完成。
再如:你要将信号放大30倍,但你输入的信号很弱,在uA之下。
那么你要考虑的是,输入级不能让信号电流有所分流(不允许有电阻并联吃电流,即要求输入电阻大)。
这时就不适合用反向放大,因为反向放大有一只输入电阻。
你可以将信号直接接入+端,而-端直接与输出相联,成为一个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。
当然用正向的也可以。方法多多,达成目的为要。

重要:学习运放要掌握运放的三大要素及其成立的条件。
许多人,只片面的记得【虚地】【虚短】(三大要素中无此一说),却没有理解它的原理,也未掌握它成立的条件。这里提醒一下。
建议在看教课书时,先弄通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