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93+ADC0832压力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5-13):
有老哥,能知道这里的压力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为啥接LM393这两部分的LM393都起啥作用呢?LM393不能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放大,这里是不是有啥问题呢?设计的是基于单片机汽车载重检测系统

网友A:
没有负反馈当然没有放大能力,就是个比较器,别想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负反馈当然没有放大能力,就是个比较器,别想太多了。

那这个比较器在这里起啥作用的呢,它的输出端就是输出高低电平,但是压力传感器检测的质量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没有被放大,会不会最后显示的质量跟所称的质量误差很大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比较器在这里起啥作用的呢,它的输出端就是输出高低电平,但是压力传感器检测的质量信号转换成电压 ...

根本就显示不出来重量,只能知道大于或者小于某个重量(由电位器确定)。

网友B:
赞同:沙发、地板的说法。

楼主:
那这个比较器在这里起啥作用呢?它的输出端不是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出低电平

网友C:
这个就是一个检查是否超重吧。建议了解下比较器的使用。

网友D:
这个模块不会显示重量吧,只是会在超过设定值输出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