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+lcd1602在proteus仿真中亮了但无显示问题

楼主(2022-05-13):
根据原理图在proteus中仿真,但是代码在实物上可以跑,仿真就没有显示了

原理图和proteus图
单片机代码如下,纯小白,希望帮帮
#include <reg52.h>

#define LCD1602_DB P2//lcd相关端口
#define state_wait 0 //系统等待按键信号状态
#define state_temp_choose 1//等待光电传感器信号,选择温度状态

/***lcd相关端口***/
sbit LCD1602_RS = P0^7;
sbit LCD1602_RW = P0^6;
sbit LCD1602_E = P0^5;

sbit key_start = P3^5;//启动按键
sbit temp_up = P2^4;//继电器开关
sbit temp_set = P3^4;//光电传感器读取

void InitLcd1602();//lcd初始化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;//lcd显示函数

int        readtemp();//读取温度传感器值,实际温度*10
int now_time = 0;
int state = state_wait;//系统状态
int set_temp = 0;//设定温度
char my_char[11] = "temp = 00.0";
char my_time[10] = "time = 000";
int show_flag = 0;//防止lcd刷新过于频繁,1秒刷新一次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Lcd1602();//lcd初始化
        LcdShowStr(1, 0, "System ready");//lcd显示系统准备完成
        /***定时器相关配置,定时50ms,方便计算***/
        TMOD = 0x01;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TH0 = (65535-45872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45872)%256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
        while(state == state_wait)//检测启动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tar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= state_temp_choo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cdShowStr(1, 0, "             ");//lcd显示系统启动
        while(state == state_temp_choose)//检测光电传感器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_se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emp = read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et_temp = readtemp();
        my_char[7] = (int)(set_temp%1000/100) + '0';//提取温度十位并转换
        my_char[8] = (int)(set_temp%100/10) + '0';//提取温度个位并转换
        my_char[10] = (int)(set_temp%10) + '0';//显示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LcdShowStr(1, 1, my_char);//lcd显示系统确定温度成功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 //50ms中断,每1秒(20次进入)刷新时间与温度显示
{
        TH0 = (65535-45872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45872)%256;
        show_flag ++;
        if(show_flag >= 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now_time++;
                my_time[7] = (int)(now_time/100) + '0';//提取时间百位并转换
                my_time[8] = (int)(now_time%100/10) + '0';//提取时间十位并转换
                my_time[9] = (int)(now_time%10) + '0';//提取时间个位并转换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, 0, my_time);//lcd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set_temp = readtemp();
                my_char[7] = (int)(set_temp/100) + '0';//提取温度十位并转换
                my_char[8] = (int)(set_temp%100/10) + '0';//提取温度个位并转换
                my_char[10] = (int)(set_temp%10) + '0';//显示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, 1, my_char);//lcd显示温度
        }
}
int readtemp()
{
        return 345;
}
void LcdWaitReady()//lcd等待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;
        LCD1602_DB = 0xFF;
        LCD1602_RS = 0;
        LCD1602_RW = 1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        sta = LCD1602_DB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 = 0;
        } while (sta & 0x80);
}
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//lcd写指令
{
        LcdWaitReady();
        LCD1602_RS = 0;
        LCD1602_RW = 0;
        LCD1602_DB = cmd;
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//lcd写数据
{
        LcdWaitReady();
        LCD1602_RS = 1;
        LCD1602_RW = 0;
        LCD1602_DB = dat;
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//设定坐标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dr;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    else
        addr = 0x40 + x;
      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
}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//字符串显示代码
{
        LcdSetCursor(x, y);
        while (*str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    }
}
void InitLcd1602()//lcd初始化
{
      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
}

原理图

原理图

proteus

proteus

楼主:
仿真图是这样的

网友A:
只因 RP1 引脚①没接  Vcc 相当于没接上拉电阻,以AT 89C 的特点,LCD 是不会显示任何信息的

网友B: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

网友C:
P0口的上拉剩接了个寂寞!

网友D:
P2是数据、命令口,proteus仿真图错了!

网友E:
部分版本的Proteus LCD1602不会传回查忙
程序会在LcdWaitReady()中死循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