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32-WROOM-32D模组上传Arduino IDE示例编译的固件后总是重启,该如何解决

楼主(2022-05-13):
    手头的ESP32-WROOM-32D模组搭载的是单核CPU,因此Arduino IDE需要配置成单核编译模式。用ESP32的示例编译并上传固件后不断重启:
例如GetChipID,源代码:
uint32_t chipId =0;
void setup() {
       Serial.begin(115200);
}
void loop() {
       for(int i=0; i<17; i=i+8) {
         chipId |= ((ESP.getEfuseMac() >> (40 -i)) & 0xff) << i;
       }
       Serial.printf("ESP32 Chip model = %sRev %d\n", ESP.getChipModel(), ESP.getChipRevision());
       Serial.printf("This chip has %dcores\n", ESP.getChipCores());
  Serial.print("Chip ID: "); Serial.println(chipId);

       delay(3000);
}
则运行后会不断重启并打印如下信息:
Rebooting...
ets Jun  8 2016 00:22:57
rst:0xc(SW_CPU_RESET),boot:0x17 (SPI_FAST_FLASH_BOOT)
configsip: 0,SPIWP:0xee
clk_drv:0x00,q_drv:0x00,d_drv:0x00,cs0_drv:0x00,hd_drv:0x00,wp_drv:0x00
mode:DIO, clockdiv:1
load:0x3fff0018,len:4
load:0x3fff001c,len:1216
ho 0 tail 12 room4
load:0x40078000,len:10944
load:0x40080400,len:6388
entry 0x400806b4
E (104)system_api: Base MAC address from BLK0 of EFUSE CRC error, efuse_crc = 0x00;calc_crc = 0xd0
abort() was calledat PC 0x400e1753 on core 0
ELF file SHA256:0000000000000000
Backtrace:0x4008443b:0x3ffb1ee0 0x40084699:0x3ffb1f000x400e1753:0x3ffb1f200x400d0cee:0x3ffb1f600x400d0b9b:0x3ffb1f900x400d14f1:0x3ffb1fb00x40085651:0x3ffb1fd0
如果把源码中的
for(int i=0;i<17; i=i+8) {
        chipId |= ((ESP.getEfuseMac() >> (40 - i)) & 0xff) << i;
       }
这一部分注释掉,即:
uint32_t chipId =0;
void setup() {
       Serial.begin(115200);
}
void loop() {
       Serial.printf("ESP32 Chip model = %sRev %d\n", ESP.getChipModel(), ESP.getChipRevision());
       Serial.printf("This chip has %dcores\n", ESP.getChipCores());
  Serial.print("Chip ID: ");Serial.println(chipId);

       delay(3000);
}
则可以完全正常。
请教各位大佬,这是什么原因?该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大概率知道原因。因不在现场,无法实验论证,不一定对。
如果是做产品,需要收咨询费。
如果是自己学习,可以免费告诉你原因。
先听听别人是如何说的吧,很多顶级软件高手,也未能解,我们也是吃过苦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知道原因。因不在现场,无法实验论证,不一定对。
如果是做产品,需要收咨询费。
如果是自己学习, ...

我是自己玩玩的,这东西是拆机的,因为便宜,所以入手玩玩。

网友B(2022-09-27):
请问怎么解决???

楼主(2022-11-24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怎么解决???

用arduino-esp32-unicore-no-mac-crc-1.0.6,且没有升级版,暂时在用,凑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