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发射接收电磁波的基础知识

楼主(2022-05-13):
正在研究电磁波之类的东西,目前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:
1.产生电磁波只能靠晶振(晶体振荡器)发出吗?或者有其他模块吗?为什么找到的晶振都只有这几种固定频率

2.假如想要发射可改变频率的电磁波需要什么模块?(就像麦克风一样那种可以调频的是怎么实现的呢?)
3.如何搜索(探测)附近存在什么频率的电磁波?(之前好像见过一种设备能多功能探测)

网友A:
你需要看两本书《模拟电路》、《电磁场》才能继续进行下去。

网友B:
晶振频率要比你想象的多的多!岂止这几个

网友C:
任何变化的电流都会向外发射电磁波。
震荡电路有很多种,最简单的就是LC震荡电路。
你所列举的晶振基本都是单片机用的,无线电很少用到这些频率。你在马云家搜晶振看看有多少频率。
无线电基础,在大学本科需要学习2年以上的专业课程,三句两句说不明白的。
有空可以先看看《无线电基础》。

网友D:
没什么好研究的,模拟电路,入门简单,你想再深入一点,难得要命
成本太高了,频谱仪,示波器没有的话,基本就是纸上谈兵,当然,你要是高手的话,只用万用表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看两本书《模拟电路》、《电磁场》才能继续进行下去。

好的好的,稍后会去了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什么好研究的,模拟电路,入门简单,你想再深入一点,难得要命
成本太高了,频谱仪,示波器没有的话,基本就是 ...

还请问大佬就是说只发射一个固定的700MHZ左右的信号的话可以如何实现呢

网友E:
产生电磁波可以用信号发生器模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还请问大佬就是说

700MHZ,允许你用了吗?我不知道这个频段让不让用,没查过
你可以用433MHZ,功率不大的话没事
做这么个东西,你拿什么来调试呀?

楼主:
应该没问题吧,话筒用的好像就是这个段的,就是好奇这个U段频率怎么发出
(顺便再问一句,无线电这种diy是不是好像需要好多昂贵设备,我会搞得也就是看发射端和接受端的数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任何变化的电流都会向外发射电磁波。
震荡电路有很多种,最简单的就是LC震荡电路。
你所列举的晶振基本都 ...

还请问大佬,就是说晶振在单片机里是计时器的作用,在电路里面就是让电流快速变化从而产生信号吗
无线电通信那些是用晶振做的吗还是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应该没问题吧,话筒用的好像就是这个段的,就是好奇这个U段频率怎么发出
(顺便再问一句,无线电这种diy ...

室内小功率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了
室外就不知道了
无线电的相关设备很贵,二手的就好说了,几百一千的
全新的东西,动不动就几千上万的
大哥,你连晶振在无线电中的作用都还不知道,就想玩700MHZ的电路.......

网友F:
1.产生电磁波只能靠晶振(晶体振荡器)发出吗?或者有其他模块吗?为什么找到的晶振都只有这几种固定频率
  产生电磁波的方式有很多,但凡能产生肪冲的电路都是可以。晶振只是其中之一,而且晶振的主要功能是产生“基准”。
  能产生频率的电路还有RC、LC,带正反馈的放大电路,等等。。电火花也能产生电磁波,神奇吧?

2.假如想要发射可改变频率的电磁波需要什么模块?(就像麦克风一样那种可以调频的是怎么实现的呢?)
  频率越高、幅度越大,越容易发射出去,想要发射可改变频率的电磁波(载波),你要有一个射频电路,包含PLL、VCO、PA等等。
  像麦克风一样那种可以调频,你还有调制电路,常见的有调频、调幅、调相。。(FM、AM、PM)

3.如何搜索(探测)附近存在什么频率的电磁波?(之前好像见过一种设备能多功能探测)
你需要一台场强计或带LNA的频谱仪。频率计勉强能用。

刚好我对这方面有点了解,不懂可以再问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还请问大佬就是说只发射一个固定的700MHZ左右的信号的话可以如何实现呢

单芯片方案可先BK4819或FD6818,应该覆盖了700M的频段,让不让发射要咨询当地的无委。不然是违法的!
分立的就麻烦点,要PLL电路+VCO,可选MX2332系列或15e03之类的PLL电路,再加一个VCO电路。器件选型对了,能上1.2GHz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应该没问题吧,话筒用的好像就是这个段的,就是好奇这个U段频率怎么发出
(顺便再问一句,无线电这种diy ...

舞台上用的无线话筒,常见的有49M频段和250M频段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还请问大佬,就是说晶振在单片机里是计时器的作用,在电路里面就是让电流快速变化从而产生信号吗
无线电 ...

晶振在单片机系统中充当基准频率,主要是在振荡电路起选频作用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应该没问题吧,话筒用的好像就是这个段的,就是好奇这个U段频率怎么发出
(顺便再问一句,无线电这种diy ...

如果是DIY玩玩,一台AM/FM收音机就可以了

网友A:
基础太薄弱了,买个6管收音机套件和J2465信号发生器,把收音机调通了,才算是第一步,知道信号是怎么被接收到的,然后再考虑发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.产生电磁波只能靠晶振(晶体振荡器)发出吗?或者有其他模块吗?为什么找到的晶振都只有这几种固定频率
...

我基础的确是薄弱的很,看了很多遍您的回复,不知道怎么回您(因为看不太懂)我再去学习学习再来请教吧,感谢您的耐心解答了!

网友G:
1、电与磁是成对出现的,所以你只要给出电,就得到磁了。
让电波动来不,也就得到电磁波了。
给出电流为1MHz,你就得到1MzH的电磁波了。
2、由于让电流变化的方式极其多,也就不在乎用不用晶振了。
3、你看到的只有这几种,是你见得少,当然市场常用的那么多种类,基本上也足够用了。
如果楼主有特别需求,还可以定制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室内小功率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了
室外就不知道了
无线电的相关设备很贵,二手的就好说了,几百一千的

几千上万你想买什么 基础旧的都是这个数  新的高级的像频谱仪  百兆以上高频发生器都是几万到十几万  甚至几十万的都有

网友I:
有兴趣是好的。加油。结合各位老师的回答,看来无线是个大工程了。要不还是找个专业的学校吧,要不就只能砸钱了。如果是业余的就多买点书慢慢看吧。相对来说,还是书便宜点。

补充一下,多去图书馆看看也许有 意外收获。

网友F:
惠普8921A综测仪,有条件可以入手一台,你我所说的基本上都能测到。2手的几W吧。一般DIY能搞上一台算高大上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惠普8921A综测仪,有条件可以入手一台,你我所说的基本上都能测到。2手的几W吧。一般DIY能搞上一台算高 ...

这些都家里用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这些都家里用?

这些都是搬砖设备

网友J:
简单的制作一个电磁波发射器方法: 1.输入到发射器中的电能通常由发送者生成的某信息(Intelligence)例如语音、数据等产生。由发射器将该信息调制到载波上。此时的调制载波是发射的电磁信号。然后,接收器可通过将调制载波解构(Deconstruct)成由发射器发送的初始信息的副本,而对该信号进行解调。 2.使用各种技术来对载波进行调制。例如,可通过改变波特征例如幅度、频率和相位,而将无线传输中的载波调制到信号上。线性技术典型地调制信号的频率和/或相位以及幅度特征。非线性技术典型地调制信号的频率和/或相位特征。数字或模拟技术、或两者的组合可与线性或非线性技术一起使用。信号的性质-其包络-可确定是使用线性技术还是非线性技术。恒定包络信号典型地使用非线性发射技术,而较线性发射技术典型地用于非恒定包络信号。 3.这些技术不一定是独立的。例如,发射器可能需要支持恒定和非恒定包络方案的组合,例如发射器用于多个工作模式(例如,GSM和EDGE)的情况。支持多个脉冲处理方案的需要已导致了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架构。传统上,已通过提供次优解决方案的单调制架构、或增加发射器的成本和复杂度的多调制架构,而提供了单个发射器中的多个调制方案。从而,如果可提供帮助多个调制方案的收发器、发射器和接收器系统、方法及产品,这将对电磁传输技术领域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