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物单片机LCD1602屏幕两排黑块是什么原因?仿真没问题

楼主(2022-05-13):
(图片)

网友A:
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:
51hei搜索框输入"1602 方块"或者"1602 黑块"或者"1602 白块"或者"1602 格":

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,最终搞定了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99732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68643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8189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0690-1.html

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87378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60754-1.html

网友B:
你不是按着仿真图来接吧?

这样接才对

网友C:
楼主的最小系统板上没有对比度可调电位器,就看下 LCD 相应的引脚上是否预留有此电阻/电位器焊盘

网友D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

网友E:
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栽在1602的对比度上,难道一个个的都不查资料吗?

网友F:
走单步调试,会找到问题点的。

网友G:
建议检查下1602的电源是否接好;然后用逻辑分析仪看下1602接口上面的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栽在1602的对比度上,难道一个个的都不查资料吗?

电位器扭了很多次,黑块只会颜色变深变浅,没有字符

网友H:
绝对不是对比度调节的问题,多半是线接错误,或者是杜邦线接触不良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电位器扭了很多次,黑块只会颜色变深变浅,没有字符

还以为你是按照仿真图接的线。
既然已经接上电位器,黑块也是变深变浅了(实际上应该是消失看不见),那就查查杜邦线,杜邦线极易出现接触不良的,数据线的只要有一根接触不良,就会造成传输的数据错误致使功能错乱无法正常显示,而控制线更不消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