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PWM直流电机调速(手机蓝牙控制)

楼主(2022-05-13):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uart.h"
#define led P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状态显示
#define duty_cycle_init 20          //定义初始占空比
#define  speed_step      5           //调速步长(16步)
sbit pwm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PWM端口
static uchar duty_cycle=0;          //占空比
uchar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次
uchar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接收的数据
void delay10ms(int x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while(x--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19;
        j = 19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}

/*串口接收数据,接收到相应数据电机动作*/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通信中断函数
{
        if(RI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=SBU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接收到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0: motor_speed_start(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电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 motor_speed_stop(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电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 motor_speed_up(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加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 motor_speed_cut(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减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主函数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ar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初始化(定时器1初始化)
        Timer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init()         //9600bps@11.0592MHz
{
        PCON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速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
        TMOD |= 0x20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
        TL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重装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定时器0初始化*/
void Timer0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微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A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,100us
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,100us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中断,PWM*/
void motor_speed_pwm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A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,100us
        TH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,100us
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//每隔100us中断,记录次数
        count%=100;            //超过100,清0
                if(duty_cycle==100) led=0x00;              //最大速度警示灯
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<=duty_cycl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0;
}
/*电机启动,启动状态灯亮*/
void motor_speed_start()
{
        led=0xfe;
        pwm=1;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pwm=0;
        duty_cycle=duty_cycle_ini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电机停止,停止状态灯亮*/
void motor_speed_stop()
{
        led=0xfd;
        duty_cycl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电机加速,加速状态灯亮*/
void motor_speed_up()
{
        led=0xfb;
    if(duty_cycle>=duty_cycle_in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uty_cycle+=speed_step;
                if(duty_cycle>=100)duty_cycle=100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电机减速,减速状态灯亮*/
void motor_speed_cut()
{
        led=0xf7;
        if(duty_cycle!=0)
        {duty_cycle-=speed_step;
        if(duty_cycle<duty_cycle_init){duty_cycle=duty_cycle_init;}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