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使用单片机,在此温度显示Proteus仿真电路的基础上,如何增加可设置上限温度报警?

楼主(2022-05-13):
不使用单片机,在此温度显示电路的基础上,如何增加可设置上限温度报警系统

网友A:
不使用单片机:
建议:
1、用运放或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,接入温度传感器的电路中。
2、在运放或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端,接入上限温度调节电压。
3、将运放或比较器的输出端,接一个报警装置。
楼主:你认为这样会比写几句程序容易吗?当然会什么就会认为什么容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