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单片机的数字时钟可闹铃程序

楼主(2022-05-14):
1.1    设计目的和意义
单片机是一种集成在电路芯片,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、只读存储器ROM、多种I/O口和中断系统、定时器/计时器等功能(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、脉宽调制电路、模拟多路转换器、A/D转换器等电路)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计算机系统。采用单片机可以完成很多功能,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要用到单片机。
因为单片机这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,单纯学习课本不能掌握这门知识,经过设计,我们的硬件设计能力和编程能力都能得到提升。
本次实验采用的是基于stm32单片机设计的数字时钟,与机械式时钟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直观性,且无机械装置,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,相比于数字逻辑电路,线路连接大大简化,采用程序设计方法使得用户使用时更加的灵活和简便。

1.2 设计任务和要求
1、任务
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数字电子时钟,能实现计时和时间的显示等功能。
2、要求
(1)用STM32设计数字电子时钟,需要显示时,分,秒。
(2)能通过按键调整时间。
(3)在上述基础上可以任意发挥。

附录Ⅲ 部分程序清单
MAIN.C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mg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beep.h"

int  sec,min,hour;//时钟
u8 h,m,s;//闹钟
u8 setflag;//时间设置
u8 a = 0;
u16 count;
u8 countflag;//闹钟设置值
u8 flag;//响铃设置

// void delay_ms(u32 ms)
//{
//        u32 i;
//        while(ms--)
//        {
//
//        for(i=350;i>0;i--);
//        }
//}
int main()
{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Timer3_Init(9999,799);
        Timer2_Init(9999,799);//proteus里面的晶振频率是8M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BEEP_Init();
        Smg_Init();
        hour = 7;
        min = 59;
        sec = 52;
        h = 0;
        m = 0;
        s = 0;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);//cs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2);// 闹铃指示灯不亮LED0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3);//未进入闹钟模式
        //GPIO_WriteBit(GPIOB,GPIO_Pin_1,Bit_SET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);

                //实时时间显示
                Smg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ata(hour,min,sec);

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设置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 == 0)//K0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flag = 1;               //进入调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3,DISABLE);     //TI3失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set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//k1按下,h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 == 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//k2按下,m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 =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 == 0)//k7按下,h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 ==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 == 0)//k8按下,m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 ==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 == 0)//k0再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调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3,ENABLE);//TI3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ata(hour,min,sec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闹钟设置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//k2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设置闹钟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flag = 0;//退出定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ENABLE);//开启定时器停止定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flag)//进入闹钟模式
                {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3);//蓝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//k1,m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 =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 == 0)//k0,h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3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 == 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 == 0)//k7按下,h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7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 ==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 == 0)//k8按下,m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8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 ==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//k2再次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设置闹钟模式 进入时钟运行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5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ENABLE);//开启定时器2闹钟定时,即开启了count++,用于判断后面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ata(h,m,s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flag)//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ata(hour,min,se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== CountTime(h,m))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.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4);//开始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2);//亮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//k1按下退出闹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14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2);//灭 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4);//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退出
}}}}}}

Keil代码下载:

楼主:
Proteus仿真图只能用8.11版本打开

网友A(2022-10-23):
这是库函数版本,有寄存器版本吗

网友B(2022-11-28):
有STM32CubeIDE_1.8.0用MP157A芯片写的程序不

网友C(2023-04-19):
请问芯片用的是哪个

网友D(2023-07-14):
请教下CountTime(h,m)这个函数怎么能学习一下

网友D:
请教一下 这个CountTime(h,m)怎么能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