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烟雾报警器程序设计

楼主(2022-05-14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key.h>
#include "DS18B20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//宏定义
//#define BEEP P3_4    //定义蜂鸣器
//#define hujiao P1_3
sbit BEEP=P1^6;
sbit hujiao=P1^3;
sbit RS=P2^5;
sbit RW=P2^6;
sbit EN=P2^7;
sbit led_h=P1^4;
sbit led_l=P1^5;
sbit JDQ=P1^7;
sbit ADCS = P3^7;
sbit ADCLK = P3^5;
sbit ADDI = P3^6;
sbit ADDO = P3^6;
bit shanshuo_st;    //闪烁间隔标志
bit beep_st;     //蜂鸣器间隔标志
bit flag=0;//紧急呼叫标志
uint abc;
uchar x=4;      //计数器
signed char m;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n;      //温度值全局变量
uchar data disdata[5];

uchar code LEDData[]={0x28,0xeb,0x32,0xa2,0xe1,0xa4,0x24,0xea,0x20,0xa0};
uchar code table[]={0x18,0x18,0x00,0x07,0x08,0x08,0x07,0x00};        // 摄氏温度符号

/*****初始化定时器0*****/
void InitTimer(void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     //50ms(晶振12M)
}
/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x++;
}
/*****读取温度*****/
void check_wendu(void)
{
        uint a,b,c;
        c=ReadTemperature()-5; //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
        a=c/100;     //计算得到十位数字
        b=c/10-a*10;    //计算得到个位数字
        m=c/10;      //计算得到整数位
        n=c-a*100-b*10;    //计算得到小数位
        if(m<0){m=0;n=0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        if(m>99){m=99;n=9;}   //设置温度显示上限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uint ms)//延时1毫秒(不够精确的)
{  uint i,j;
   for(i=0;i<ms;i++)
    for(j=0;j<100;j++);
}

void wr_com(uchar com)//写指令//
{
   RS=0;
   RW=0;
   P0=com;
   delay1ms(1);
   EN=1;
   delay1ms(1);
   EN=0;
}

void wr_dat(uchar dat)//写数据//
{
   RS=1;
   RW=0;
   P0=dat;
   delay1ms(1);
   EN=1;
   delay1ms(1);
   EN=0;
}
//自定义字符集
void Lcd_ram()
{
        uint i,j,k=0,temp=0x40;
        for(i=0;i<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wr_com(temp+j);
            wr_dat(table[k]);
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temp=temp+8;
        }
}
void lcd_init()//初始化设置//
{
        wr_com(0x38);
        wr_com(0x0c);
        wr_com(0x06);
        wr_com(0x01);
        Lcd_ram(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wr_dat('S');//A
    wr_dat('m');//:
    wr_dat('o');
    wr_dat('k');
    wr_dat('e');
    wr_dat(':');

          wr_com(0x89);
    wr_dat('T');
    wr_dat(':');
        wr_com(0x8d);
    wr_dat('.');
        wr_com(0x8f);
    wr_dat(0);

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wr_dat('A');
    wr_dat('l');
    wr_dat('a');
    wr_dat('r');
    wr_dat('m');
    wr_dat(':');

        wr_com(0xcc);
    wr_dat('-');
          wr_com(0xcf);
    wr_dat(0);
}
/*****************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()//温度值显示
{
        disdata[0]=m/10+0x30;//十位数
        disdata[1]=m%10+0x30;//个位数
        disdata[2]=n+0x30;//小数位
        disdata[3]=abc/10+0x30;//烟雾浓度
        disdata[4]=abc%10+0x30;//烟雾浓度

        wr_com(0x8b);
        wr_dat(disdata[0]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wr_dat(disdata[1]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wr_com(0x8e);
        wr_dat(disdata[2]);//显示小数位
        wr_com(0x86);
        wr_dat(disdata[3]);
        wr_dat(disdata[4]);
}
void baojing()
{
        wr_com(0xca);
    wr_dat(tab[0]+0x30);
    wr_dat(tab[1]+0x30);
        wr_com(0xcd);
    wr_dat(tab[2]+0x30);
    wr_dat(tab[3]+0x30);
        wr_com(0xc6);
    wr_dat(tab[4]/10+0x30);
        wr_dat(tab[4]%10+0x30);
}

/*****报警子程序*****/
void Alarm()
{
        if((m>=shangxian&&beep_st==1)||(m<xiaxian&&beep_st==1))        BEEP=0;
        else if(abc>=nongdu&&beep_st==1)        BEEP=0;
        else BEEP=1;
        if(m>=shangxian||m<xiaxian)        {led_h=0;led_l=1;JDQ=0;}
        else if(abc>=nongdu)        {led_h=0;led_l=1;JDQ=0;}
        else        {led_h=1;led_l=0;JDQ=1;}
        if(x>=10)        {beep_st=~beep_st;x=0;}
}
void Alarm1()
{
        led_h=0;
        led_l=1;
        if(x>=10){beep_st=~beep_st;x=0;}
        if(beep_st==1)BEEP=0;
        else BEEP=1;
        led_h=0;
        led_l=1;
        JDQ=0;
}
uchar ADC0832(bit mode,bit channel)     //AD转换,返回结果
{
        uchar i,dat,ndat;

        ADCS = 0;//拉低CS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ADDI = 1;        //第1个下降沿为高电平
        ADCLK = 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 = 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ADDI = mode;        //低电平为差分模式,高电平为单通道模式。
        ADCLK = 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 = 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ADDI = channel;        //低电平为CH0,高电平为CH1
        ADCLK = 1;//拉高CLK端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 = 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
        ADDI = 1;//控制命令结束(经试验必需)
        dat = 0;
        //下面开始读取转换后的数据,从最高位开始依次输出(D7~D0)
        for(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ADCLK=1;//拉高时钟端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=0;//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 |= ADDO;
        }
        ndat = 0;            //记录D0
        if(ADDO == 1)
        ndat |= 0x80;
        //下面开始继续读取反序的数据(从D1到D7)
        for(i = 0;i < 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dat >>= 1;
                ADCLK = 1;//拉高时钟端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LK=0;//拉低时钟端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ADDO==1)
                ndat |= 0x80;
        }
        ADCS=1;//拉高CS端,结束转换
    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
        ADDI=1;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    if(dat==ndat)
        return(dat);
        else
        return 0;
}
/*****主函数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Timer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EA=1;      //全局中断开关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led_h=1;
        led_l=1;
        JDQ=1;
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delay1ms(100);
        lcd_init();//初始化显示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hujiao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{}while(hujiao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heckkey();
                abc = ADC0832(1,0);  //差分模式,CH0-CH1
                abc = abc*100/255; //转换为百分比便于显示
//                abc=abc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check_wendu();
                disp();
                baojing(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{Alarm1();JDQ=0;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Alarm();   //报警检测

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==0) wr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c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c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_st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c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/*****END*****/

网友A:
看别人代码,头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