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智能家居系统设计 含程序源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

楼主(2022-05-14):
所用到的知识点:
1、8位共阴极数码管
2、4x4矩阵键盘
3、液晶显示屏LCD1602
4、大型液晶显示屏 LCD12864
5、实时时钟芯片 DS1302
6、数模转换芯片 ADC0832
7、利用I2C进行的数模转换芯片 PCF8591
8、温度传感器 DS18B20
9、压力传感器 MAX4115
10、光敏电阻 LDR
11、电机驱动电路
12、三态输出移位缓存器 74HC595
13、外部中断及定时器
14、双机通讯
15、片机与上位机通讯 COMPIM

使用说明:
1、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,打开门禁之后,LED屏进入欢迎界面,
    居室内各电器自动启动;
2、密码键盘支持删除、清空、提示功能;
3、上方的LED屏实时显示万年历,包括年月日,周,时分秒;
4、下方的LED屏实时显示各传感器检测到的状态,
        第一行依次显示当前的温度、烟雾浓度、光照强度;
5、当温度高于40时,将会自动打开风扇,
    而当温度高于50度时,将会自动报警;
6、当居室内光照强度太低时,自动打开照明系统,
    当居室内光照强度太高时,自动关上窗帘;
7、当室内烟雾浓度,超过20,自动鸣笛报警,警报灯闪烁;
8、用户也可以手动打开或者关上窗帘;
9、家居系统里装有体重秤,可以随时测量体重;
10、网络模块将最新的温度、光照强度、烟雾浓度发送到上位机;

一、首先,进入系统会显示欢迎界面,并输入密码;
      密码输入错误:会显示“请重新输入”
      密码输入正确,会显示“”欢迎”
二、密码输入正确之后
       上面的LED显示当前的时间。下面的LED实时显示各传感器检测到的状态,第一行依次显示当前的温度、烟雾浓度、光照强度;如果是温度、光照强度,第二行会显示“worming”+数字,超过这个数字会自动报警;如果是光照强度。第二行会显示“NOMNAL”,”TOO HIGH”,”TOO LOW”,分别表示正常,太高,太低。
三、温度传感器模块,及烟雾检测模块
       超过40度时,风扇慢慢打开。
       超过50度时,自动报警。
       烟雾浓度超过20时,自动报警。
四、光照强度检测装置
       光照太低时,自动打开照明系统
       光照太高时。自动关上窗帘
       另外,窗帘也可以手动打开、关闭。
五、体重秤模块
       检测到当前温度,并显示出来。
六、上位机
       因为单片机有了双机通信,甲机已经接受了乙机的数据,没有办法再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,所以上位机只做了接收功能。
       单片机每秒一次,把当前的温度,烟雾、光强数据发送到上位机。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ADC0832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74HC595.h"
#include "PCF8591.h"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_init();
        fan=0;
        Pcf8591SendByte(0);      //使用通道0
        wendu=get_wendu();
        Init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4,"WELCOME TO"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2,"My Smart Home"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endu=get_wendu();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°C

        guangqiang=getGuangqia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光照值
        yanwu=getYanw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天然气值*/

        PW1        = 1;
        PW2 = 1;

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温度        烟雾        光强\r\n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zhong = Pcf8591ReadByte()/2;
                SendTo595(table[tizhong/10]+(table[tizhong%10]<<4)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        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s==3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s<=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WenDu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0,wendu/10,2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3,wendu%10,1) 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0,"Worming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,10,set_wdHH,2)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>100&×<=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==1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YanWu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1,yanwu,2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0,"Worming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,10,set_yanwu,2)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>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==2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GuangZhao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,11,guangqiang,2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uangqiang>=set_lightL&&guangqiang<=set_light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5,"NORMAL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guangqiang<=set_light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5,"TOO LOW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,5,"TOO HIGH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char i)
{
         for(i;i>0;i--);
}

void delay_ms(uint cn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;
        for( ; cnt>0; cn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x=500; x>0; x--)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1ms(int n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for(i=124*n;i>0;i--);  //延时124*8+10=1002us
}

void Putc_to_SerialPort(uchar c)
{
        SBUF=c;
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TI=0;
}
void Puts_to_SerialPort(u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*s);
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WDdelay(5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
        TMOD=0X21; //定时器0、工作方式1 ,T2工作方式2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EA=1;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0;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模式1,允许接收
        PCON=0x00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增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I=RI=0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S=1;

        EX0=1;
        IT0=1;
        IP=0x02;
}
void check()
{
        if(wendu/10>=set_wdH)
                fan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an=0;
        if(guangqiang<=set_lightL)
                DENG=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ENG=1;

        if(yanwu>=set_yanwu||wendu/10>=set_wdHH&&wendu/10<=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eaker=0;
                BaoJing=!BaoJing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peaker=BaoJing=1;

        if(guangqiang>=set_lightH&&is_cl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1=1;
                PW2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PW1=1;
                PW2=1;
                is_cl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guangqiang<=set_lightH)
                is_cl=1;
}
void time0_inter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     // 50ms         12M
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>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c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wendu=get_wendu();
                guangqiang=getGuangqiang();
                yanwu=getYanwu();
                check();
                tizhong = Pcf8591ReadByte()/2;
        }
        if(ctimes==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' '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wendu/10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wendu/10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yanwu/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yanwu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guangqiang/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guangqiang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\r\n");
        }

}

void inter_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PW1        = 1;
        PW2 = 1;
        if(KEY1==0)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//电机逆时针转动,模拟窗帘打开
                PW1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PW2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停止转动,窗帘打开完成
                PW1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PW2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//电机顺时针转动,模拟窗帘关闭
                PW1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PW2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停止转动,窗帘关闭完成
                PW1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PW2 = 1;
        }
        KEY1=1;
        KEY2=1;
}

void Serial_INT() interrupt        4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if(SBUF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Keil5代码与Proteus8.8仿真下载:

网友A:
学习一下,感觉有用

网友B:
楼主 仿真图是不是少了些东西

网友C:
labview上位机不在压缩包里吗

网友D(2024-04-09):
仿真图根本没效果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仿真图根本没效果哇

打开仿真后需要重新选择你的hex文件所在的本地目录,然后运行 输入密a0867128,对应源码中的uint mima[8]={10,0,8,6,7,1,2,8}; 你看我弄的视频和仿真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仿真图根本没效果哇

不是没有效果,而是单片机的程序来源需要重新设定。

网友G:
两个压缩包都下载了,评论区的时间显示正常,密码输入正常,别的没效果啊

网友H(2024-07-06):
这个算是有难度的资料,初学者升级版

网友I(2024-08-20):
引用 网友E:
打开仿真后需要重新选择你的hex文件所在的本地目录,然后运行 输入密a0867128,对应源码中的uint mima[8]={ ...

大佬除了这个密码锁功能,其他功能如何实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