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手机蓝牙APP发出控制指令,控制3个以上LED灯亮灭和蜂鸣器报警和关闭,怎么做 求指导

楼主(2022-05-14)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,谢谢大家

网友A:
app---》蓝牙--》串口协议--》串口---》单片机---》LED、蜂鸣器

网友A:
APP--》蓝牙--》串口协议---》蓝牙模块---》单片机---》LED、蜂鸣器

网友B:
简单:
回炉重造你的学习过程。

网友C:
步骤如下
1 点亮一个Led
2 按键控制一个Led
3 点响一个蜂鸣器
4 按键控制一蜂鸣器
5 用串口在电脑串口助手上显示"Hello World"
6 在电脑串口助手输入字符经串口控制Led和蜂鸣器
7 手机连上蓝牙模组,短接蓝牙模组的TxD 和 RxD,在手机蓝牙助手发送字符,并收到一样的字符
8 蓝牙模组的TxD 和 RxD 连接单片机的RxD 和TxD (注意电平), 在手机蓝牙助手发送字符控制Led和蜂鸣器

网友D:
研究一下蓝牙模块就知道怎么玩了,比如蓝牙模块 HC05直接有4路PWM 。AT指令设置好后就可以用手机控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