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汽车载重检测系统电路,LM393比较器是不是应该换成LM358更好呢?

楼主(2022-05-14):
基于单片机的汽车载重检测系统,这里测速检测系统和称重检测系统的这个LM393比较器是不是应该换成LM358更好呢?通过LM358将传感器输入的信号放大在传给AD转换芯片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,还有能解释一下点火系统的细节吗(就是各元件在这里起啥用)?

网友A:
不同电路对 IC 有要求,在 PCB 上预留个 IC 座方便更换对比,确定后再去座就行了。至于点火器则受霍尔传感器、压力传感器和单片机的设定值影响,也就是点火器受控于单片机的输出脉冲频率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电路对 IC 有要求,在 PCB 上预留个 IC 座方便更换对比,确定后再去座就行了。至于点火器则受霍尔传感 ...

这里如果单片机输出高电平,光耦不导通,从而没法引起火花,输出低电平导通引起火花,用变压器来模拟点火线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电路对 IC 有要求,在 PCB 上预留个 IC 座方便更换对比,确定后再去座就行了。至于点火器则受霍尔传感 ...

我想知道这里的二极管三极管,在变压器这块有啥用

网友B:
STC89C52 是没有 AD的, 所以,原图中的 LM393 就是把模拟信号,转换成数字信号。
你要是仔细研究过代码,就不会提出把 LM393 换成 LM358的想法了。

网友C:
输出高电平,光耦不导通,从而没

网友D:
1、读通两者的手册。
2、弄清楚设计的目的。
答案就有了。
这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套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