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源电路的开关那里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22-05-14):
这个电源的开关那里是什么意思啊,QAQ,万能的黑友们

网友A:
如果是全部的话,那就没什么意思,多余的一个刀闲置了。

网友B:
另一个刀也可同时用上,更可靠

网友C:
图片依次是J2、SW1、U2。

网友D:
这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并联应用以增大负载能力

网友E:
双刀双掷开关并联应用以增大负载能力

网友F:
嗯,怎么说呢。开关是 【双刀双掷开关】,2 脚应该和 5 脚相连,这样可以增强带载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