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人解读一下这段单片机代码什么意思?如何看懂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2-05-14):
这是论坛上一个大佬发出来的,我想学习单片机,但不知道这段代码讲的是什么意思,有没有大佬能看懂并且给我简单的讲解一下,谢谢大家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    24c02驱动
* Description:      256个寻址单元 00~ff 32页每页8b
* Parameter:
*
*
* Retur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记录
5.5
1.二进制书写格式010101010    前面加个0即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"intrins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char 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char;
sbit function=P3^5;             //按键信号输入口
sbit buzzer=P3^3;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信号口
sbit dula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选信号
sbit wela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选信号
sbit  sda=P2^0 ;                //24c02数据信号
sbit  scl=P2^1 ;                //24c02时钟信号
uint8 code table[]={            //数字代码
0x3f,0x06,0x5b,0x4f,
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float speed,milea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得的速度 及 里程
uint8  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 中断计数
uint8  front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  计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微秒级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_delay( uint16 count )
{
    while( --count )
    {
        _nop_(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毫秒延时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s_delay(uint8 t)
{
  uint8 x,y;
  for(x=t;x>0;x--)
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蜂鸣器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eep()
{
  buzzer=0;
  ms_delay(100);
  buzzer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
* Description:  共三位数码管,显示速度及里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uint8 shu)
{
        uint8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shu/100;
        shi=shu%100/10;
        ge=shu%10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bai];         //送段选数据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7e;             //送位选数据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ms_delay(1)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7d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ms_delay(1)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7b;//原来是0xfb 第八位是高  现在要保证实验班上片选信号始终为低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ms_delay(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24c02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tore_init()
{
      sda=1;
      us_delay(2);
      scl=1;
      us_delay(2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启动信号
* Description: scl在高电平期间 sda地跳变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tore_start()
{
     sda=1;
     us_delay(2);
     scl=1;
     us_delay(2);
     sda=0;
     us_delay(2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停止信号
* Description: scl在高电平期间 sda高跳变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tore_stop()
{
     sda=0;
     us_delay(2);
     scl=1;
     us_delay(2);
     sda=1;
     us_delay(2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应答信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tore_respons()
{
      uchar i;
      scl=1;
      us_delay(2);
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
       i++;
      scl=0;
      us_delay(2)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写一个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store_write_byte(uchar date)
{
     uchar i ;
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{
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us_delay(2);
         sda=date&0x80;
         us_delay(2);
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us_delay(2);
         date<<=1;
     }
 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scl=1 时间段 取sda的值
     us_delay(2);
     sda=1;
     us_delay(2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读一个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tore_read_byte()
{
      uchar date ,i;
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us_delay(2) ;
        date=(date<<1)|sda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us_delay(2) ;
      }
      return date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写入指定位置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tore_write_add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
{
         store_start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 //最后一位0代表 方向  写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address);      //写入的地址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date);         //写入的数据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store_stop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读出指定位置     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tore_read_add(uchar address)
{
 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 store_start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    //最后一位0代表 方向  写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address);           //写入的地址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store_start();
         store_write_byte(0xa1);            //最后一位1代表 方向 读
         store_respons();
         date=store_read_byte();           //读 刚才写入的地址内 数据
         store_stop();
         return da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  按键信号检测程序
* Description: 1、按一次跳转到里程数    2、长按清除里程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
{
   if(function==0)
   {
        ms_delay(10);
        if(function==0)                  //短按检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while(!function);
              ms_delay(8);
              beep();
              mileage=store_read_add(0x00);
              display(mileage);         //显示里程
              if(function==0)         //长按检测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s_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functio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functio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s_delay(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re_write_add(0x00,0);       //清除 AT24c02上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  报警检测程序
* Description: 当速度大于 120KM/h时  蜂鸣器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()
{
    if(speed>120)
    {
       beep(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初始化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()
{
    wela=0;
    dula=0;
    TMOD=0x01;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//    50ms计数一次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EA=1;
    ET0=1;
    TR0=1;
     EX0=1;         //外部中断0
    IT0=1;         //开启外部中断
    store_init();    //AT24c02初始化
}
void main()
{
     init();
     while(1)
     {
        display(speed);
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alarm();
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外部中断0  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0() interrupt 0
{
   frontcount++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count++;
     if(count==20)         //1秒钟采集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speed= frontcount*2*3.14*0.3*3.6;                //速度计算 KM/h
            frontcount=0;
            mileage=mileage+frontcount*2*3.14*0.3*0.001;     //里程数 累加
            store_write_add(0x00,mileage);                  //里程数 写入存储器
        }
}

网友A:
这个是基于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速度里程表,有超速报警,测速主要是靠车轮转圈数和周长来计算,存储器保存行驶的里程 据

网友B:
一个历程记录器,有点像电动车的速度里程计。1秒更新一次。带有存储功能。

楼主:
大佬们,里面的sda,scl是什么意思,能帮忙答疑一下吗,实在看不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佬们,里面的sda,scl是什么意思,能帮忙答疑一下吗,实在看不懂

是两线传数据用的,一根是双向传输数据,一根是时钟线。

网友D:
SDA串行数据端口,scl串行时钟,看看24C02数据手册啊

网友E:
如果是连SDA和SCL都要解释的话,就说明你在IIC这方面的基础基本为0,需要去学习一下IIC相关的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