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4x4矩阵按键联合LCD1602匹配密码的程序问题

楼主(2022-05-14):
当按键按下 0329的时候,正确显示。为什么一样的代码,输入1129却不行?永远无法和RecordDate_2匹配上

#include <stc15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MatrixKey.h"
//#include "timer0.h"
//#include "key.h"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='x';
//       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_Flag;
//        char RecordDate[6]="xxxxx";
//        const char RecordDate_1[6]="03-29";
//        const char RecordDate_2[6]="11-19";
        char RecordDate[6]={'\0','\0','\0','\0','\0','\0'};
const char RecordDate_1[6]={'0','3','-','2','9','\0'};
        const char RecordDate_2[6]={'1','1','-','2','9','\0'}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,j=0,k=0;
        P0M0=0X00;
        P0M1=0X00;
        P1M0=0X00;
        P1M1=0X00;
        P2M0=0X00;
        P2M1=0X00;
        P3M0=0X00;
        P3M1=0X00;
//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Enter a Date: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i]='-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Char(2,i+1,RecordDate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i]=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MatrixKe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'0'<=Key_Number&&Key_Number<='9'&&Key_Number!='*'&&Key_Number!='#')        //如果按下的按键编码为0-9(ASCII码),输入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i]=Key_Numb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Char(2,i+1,RecordDate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Number=='*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Number=='#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   OK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Date: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6,RecordD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Playing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Enter a Date: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     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动作1-P30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j]=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Date: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6,RecordD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Playing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Enter a Date: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     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动作2-P31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j]=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Erro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umber='x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6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Date[k]=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调试的时候 RecordDate_2 和RecordDate 也是一样的"11-29",但就直接跳到else错误了。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 这里少了括号  if(!strcmp(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 这 ...

老哥观察太细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 这 ...

不对呀 老哥。strcmp参数不对了

楼主:
还有没有老兄来解答一下

网友C:
少了strcmp才对
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少了strcmp才对
if(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1)||!strcmp(RecordDate,RecordDate_2))

我,可能是我犯迷糊了,我记得明明写了strcmp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。。。。怎么会这样。。。。。。。感谢大佬   。。。非常感谢。。。。。问题解决 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