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电赛省赛非接触物体测量STM32F4单片机+OPENMV源程序

楼主(2022-05-14):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pwm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openmv.h"
#include "data_deal.h"
#include "control.h"
#include "ui.h"
extern int32_t  out_pwm,last_out_pwm;
#define Focal 180//焦距 测量所得
#define X_Error_MAX 0 //X 轴偏差允许范围
openmv_s Dealover_OV;
TFmini   Dealover_TF;
int32_t X_error,cen_x;
u16 OV_Deal_count=0,TF_Deal_count=0;
int Shape_buf[100],i;
u32 distance_buf[100];
float Cx_buf[100],Cy_buf[100],Length_buf[100];
float  dealover_distance,Actual_length;
int        still_pwm=0;
u8 First_start_test_flag,TF_over_flag=0,OV_over_flag=0,Third_start_test_flag=0;
void GET_Size();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    delay_init(168);      //初始化延时函数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uart1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
        openmv_init();
        TIM10_PWM_Init(40000,50);  //设置为 20000  20ms/20000=0.001ms  脉宽范围为(20000-500)19500-(20000-2500) 17500
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 FSMC接口
        POINT_COLOR=BLACK;      //画笔颜色:红色
        LED1=0;     //PF10 连接openMV p7 LED1亮为1,2
        Servo=1;     // PF9 连接openMV p LED1灭为4
        delay_ms(1000);//等待数据稳定
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/**********题1.2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1)==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_start_test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题3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1)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rd_start_test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开始读取值并处理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if(First_start_test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,140,140,16,"Testing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Siz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1000);//测完值就等待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所有数据处理完毕 显示界面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_over_flag&&OV_over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,10,140,140,16,"Test Ove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irst_start_test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1(Dealover_OV,Actual_length,dealover_distanc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_ov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_ov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_start_test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hird_start_test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,140,140,16,"Start Find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penmvs.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penmvs.shap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n_x=openmvs.cx+openmvs.length/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n_x=openmvs.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nt)cen_x<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error= 80-(int)cen_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error= (int)cen_x-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80,160,(int)openmvs.cx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获取中点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得出偏差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ShowNum(80,160,openmvs.shape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80,200,X_error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_error<=X_Error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Siz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80,200,X_error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,10,140,140,16,"Find ove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_1(openmvs,Actual_length,dealover_distanc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rvo=0; //舵机断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_ov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_ov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rd_start_test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ill_pwm=last_out_pw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hird_start_test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penmvs.shape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cePID_CS(cen_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_error<=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omiao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GET_Size(void )
{
                if(tfmini.receiveComplete==1&&TF_Deal_count<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_buf[TF_Deal_count]=tfmini.distanc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_Deal_cou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_Deal_count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alover_distance=tfmini_deal(distance_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ShowNum(150,50,dealover_distance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_Deal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_over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ShowString(10,70,140,140,16,"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openmvs.flag==1)&&(OV_Deal_count<100)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ShowString(10,70,140,140,16,"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ape_buf[OV_Deal_count]=openmvs.shape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x_buf[OV_Deal_count]= openmvs.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y_buf[OV_Deal_count]= openmvs.cx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_buf[OV_Deal_count]= openmvs.length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mvs.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_Deal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LCD_ShowNum(80,300,(u16)Shape_buf[OV_Deal_count-1],1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V_Deal_count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(i=0;i<100;i++) //数据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CD_ShowNum(80,200,Shape_buf[i]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alover_OV=openmv_data_deal(Shape_buf,Cx_buf,Cy_buf,Length_buf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_Deal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V_over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ShowNum(80,200,(u16)Dealover_OV.shape,5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ual_length=Get_Actuallength(Dealover_OV,dealover_distance,Focal);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3-06-19):
大佬可以发个openmv端的程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