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有JY61的原理图 求分享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2-05-15):
可以去立创EDA 就是2*4个邮票孔

网友B:
JY61 MPU6050 STM8S003F3P6 姿态角度传感器

JY61 一个MPU6050模块,如上图,这个模块上的三块黑色分别是:稳压芯片662K,STM8s003f3p6,MPU6050。

根据此模块的说明书,可以使用USB转TTL将模块与上位机连接,通过卖家提供的MiniIMU工具展示模块输出的数据、图形。(这种方式主要是利用了模块上的STM8的串口输出数据)

          也可以将此模块与MCU连接(这又包括两种方式:1 通过I2C协议控制或读取mpu6050的底层数据;2 通过串口读取数据,同样此方式下模块的串口数据也是从STM8输出)

MPU6050模块原理图

STM8S003F3P6

JY61 姿态角度传感器说明书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