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请教一些单片机基础问题 回答没有奖励

楼主(2022-05-14):
①以89c51为例,如果使用串口时最好使用11.0592的晶振,用12的可能出问题。那么第一次烧录时是不是必须用11-0592?用其他频率的可能失败?

如果可以用别的频率,为什么?求详解

②还以89c51为例,规格书说明是0-40兆,那么用个32.768khz的晶振应该是能正常工作?能正常下载不?波特率设置多少合适?

③好像有些单片机(不局限于51)下载时需要特定的硬件(烧录器)或专用软件?大佬们能讲讲这个不?还有是不是51系列的都没有这种限制?

④D87c51,一个很古老的芯片,这货好像是需要专有烧录器?

⑤没有硬件损坏的 89c51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再也无法烧录其他程序了,比如某个寄存器的设置或者烧录软件的设置什么的,其他型号呢?

先谢谢大家了。   小白的问题太傻前辈们别骂啊

网友A:
89c51烧写不是用芯片串口,与晶振频率无关

网友B:
①以89c51为例,如果使用串口时最好使用11.0592的晶振,用12的可能出问题。那么第一次烧录时是不是必须用11-0592?用其他频率的可能失败?

如果可以用别的频率,为什么?求详解
答:自己感觉的,在烧录的时候,和单片机外接什么晶振大小没关系,只要晶振能起振就能下载。

②还以89c51为例,规格书说明是0-40兆,那么用个32.768khz的晶振应该是能正常工作?能正常下载不?波特率设置多少合适?
答:晶振不能像电阻 电容那样串 并联吧。不能接2个晶振吧。至少我没见过在单片机系统中这样用。
③好像有些单片机(不局限于51)下载时需要特定的硬件(烧录器)或专用软件?大佬们能讲讲这个不?还有是不是51系列的都没有这种限制?
答:STC的单片机用串口下载程序。 在官网可以下载到软件。有一种叫bootloader的东西,你可以百度百度。

④D87c51,一个很古老的芯片,这货好像是需要专有烧录器?
答:不知道。

⑤没有硬件损坏的 89c51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再也无法烧录其他程序了,比如某个寄存器的设置或者烧录软件的设置什么的,其他型号呢?
答:限制程序的下载,这个不知道。但是有单片机能有限制上载的寄存器吧。

先谢谢大家了。   小白的问题太傻前辈们别骂啊

网友C:
1、串口通信中,11059200是最稳定的。烧录也是要满足通信要求。晶振频率不能太低或者太高。
2、STC-ISP最少1200波特率才能下载。
3、基本上所有单片机都支持串口烧录,前提是有ISP监控代码,比如新唐的单片机,那就要预先写入ISP代码。STC是出厂就有我们删不掉。
4、不知道,
5、如果设置密码错误5次,STC将被彻底锁死 不能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①以89c51为例,如果使用串口时最好使用11.0592的晶振,用12的可能出问题。那么第一次烧录时是不是必须用11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
第二个问题是指用一个时钟上常用的那种32.768kHz的晶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9c51烧写不是用芯片串口,与晶振频率无关

谢谢zsb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、串口通信中,11059200是最稳定的。烧录也是要满足通信要求。晶振频率不能太低或者太高。
2、STC-ISP最 ...

谢谢,
晶振频率不能太低或者太高      这句是不是应该理解成别偏离11.0952MHz太远?
3.6864兆赫(乘3等于11.0952)和26.601712兆这两个晶体有可能成功不?哪个希望大些?

网友D:
6兆晶体的89C51单片机已经算是龟速了,32768的晶体想都没有想过,更没有试过,如果可以用,比6兆晶体慢180多倍,那就是比蜗牛还慢。

网友E:
答①:所有的时序部分,都会发生约1/12的误差,用在串行通讯上数据会混乱(如果通讯的甲乙同时错,则仍可通讯)。
烧录:只要将程序(0、1的数字),写入芯片中即可,与你用什么频率烧入无关。

答②:用个32.768khz的能工作?能下载?只是很慢。波特率设置与你的设计目的有关。

答③:所有的单片机下载时需要特定的硬件(烧录器)。
CPU的使用是需要软件的,软件是后天写入的。
CPU就是个有着N个引脚的东东。如何通过这此引脚将程序定入其中呢?CPU的设计者必须给出一个写入方法。任何人用这个方式都可以将程序写入CPU。
烧录前你的程序大概率在电脑中,要写入CPU中,就需要有个东东做【中间人】,它的一头接电脑取你的程序,一头接CPU引脚往里灌程序,完成写入。这个东东就叫【烧录器】。
初期的CPU需要烧录后再焊接使用。现在先进了,可以在焊后,随时烧录,这种随时可烧录的,叫在线可烧写,更牛的是,还可以在线仿真。

答④:当然。

答⑤:有。其他型号也是晶片做的,也在。只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低。

答⑥:每一种CPU都有自己的烧录方法,建议你看它的手册,读通后,以上所有问题就清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