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M通信模块sendCommand函数后两位设置为3000,10或者1000,10有什么讲究么?

楼主(2022-05-14):
        if (sendCommand("AT+CSMP=17,167,0,8\r\n", "OK\r\n", 3000, 10) == Success);          //设置编码参数
        else errorLog();
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if (sendCommand("AT+CSCS=\"GSM\"\r\n", "OK\r\n", 1000, 10) == Succes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GSM编码模式
        else errorLog();
        delay_ms(10);
GSM通信模块sendCommand函数后两位设置为3000,10或者1000,10有什么讲究么?

网友A:
需要看下函数sendCommand 具体的实现,然后再判断是啥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看下函数sendCommand 具体的实现,然后再判断是啥意思。

uint sendCommand(char *Command, char *Response, unsigned long Timeout, uchar Retr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;
        CLR_Buf();
        for (n = 0; n < Retry; 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Command)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GPRS指令

                Time_Cont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Time_Cont < 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Cont += 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rstr(Rec_Buf, Response)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_Bu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Succe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ime_Cont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CLR_Buf();
        return Failure;
        }
大佬能仔细讲讲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int sendCommand(char *Command, char *Response, unsigned long Timeout, uchar Retry)
{
        unsigned  ...

函数第一个参数是命令 第二参数是返回的消息  第三个参数 在多少超时时间 第四个参数是超时重发的次数

网友B:
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