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的单片机的七人多数表决器程序仿真(14个表决按键)

楼主(2022-05-14):
原创!!!全网没有找到,所以自己做了一个51单片机七人多数表决器!!
规定的要求如下:

要求

要求

用时两天,创作不易,请留下点赞,myQ制作736142345,纯粹个人兴趣,现在分享给大家,还参考别人的文档做了一个WORD说明书(文档),也一并上传了,在附件里,自取。
文件全部放在附件中了,自行下载,包含仿真、程序+详细注释,原理图和PCB,非常详细。实际测试仿真是完全没问题的,实物没来的及做,数码管显示可能会出现驱动不足的问题,增加控制端口的驱动即可,猜测是这样,感兴趣的可以试一试!欢迎积极留言讨论。

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smg1=P2^0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一位
sbit smg2=P2^1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二位
sbit smg3=P2^2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三位
sbit smg4=P2^3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四位
sbit smg5=P2^4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五位
sbit smg6=P2^5;      //定义数码管第六位
sbit keyks=P3^7;  //定义开始按键
sbit spk=P3^2;       //定义蜂鸣器
int djs,js=0;    //djs和js是初始倒计时时间
int buzzbiaozhi=1;   //10S倒计时结束后蜂鸣器响一下的标志位
//int buzzbiaozhi1=1;    //开始投票按键按下标志位//矩阵
int flag1=0,flag2=0,flag3=0,flag4=0,flag5=0,flag6=0,flag7=0,flag8=0,flag9=0,
flag10=0,flag11=0,flag12=0,flag13=0,flag14=0,flagD=0,bjs=0;bjs1;bjs2;
//flag1~14用来保证在同意和反对的唯一性 ,  flagD用来控制是否显示倒计时, bjs表决总计数,bjs1同意计数,bjs2反对计数
unsigned char key_num;   //按键键值返回值
int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,0x77,0x5c,0X73,0X71};    /// 共阴   cc    数码管段码
//      //    0    1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 7    8    9   -     A   o     P f ///

//******延时程序****//
void delayms(unsigned z)
{
    unsigned x,y;
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////****矩阵按键判键程序*****///
unsigned char key_scan()          //有返回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temp0,key_temp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num=0;
        P1=0x0f;
        key_temp0=P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P1端口的值
        if(key_temp0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key_temp0=P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读取P1端口的值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emp0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emp1=P1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temp0==0x0e)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key_num=4;break; 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一行第四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num=3;break; 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一行第三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num=2;break; 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一行第二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num=1;break; 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一行第一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key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temp0==0x0d)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二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key_num=8;break;       //检测到第二行第四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num=7;break;       //检测到第二行第三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num=6;break;       //检测到第二行第二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num=5;break;       //检测到第二行第一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key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temp0==0x0b)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三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key_num=12;break;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三行第四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num=11;break;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三行第三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num=10;break;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三行第二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num=9;break;         //检测到第三行第一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key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temp0==0x07)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第四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0: key_num=16;break;        //检测到第四行第四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num=15;break;        //检测到第四行第三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num=14;break;        //检测到第四行第二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num=13;break;         //检测到第四行第一个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key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return key_num;
}

void Timer0_init()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{
    js=0;
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(M1M0为01)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//装初值12M晶振定时50ms数为50000,1US是1000初始值,所以50ms是5万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 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//装初值12M晶振定时50ms数为50000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js++;                    //叠加20次
    if(js==20)
    {
      j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
      djs--;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1s的倒计时
     }
}
///倒计时函数////
void djsxs()   //第一位,第二位显示倒计时函数
{
    int b1,b2;
    b1=djs/10;
    b2=djs%10;             //将倒计时时间分成高低位
    P0=table[b1];
    smg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1位显示十位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十位数字
    P0=table[b2];
    smg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2位显示各位
    delayms(3);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数字
    smg2=1;
}

//**显示P通过,显示F没通过**//
void djsxs01()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P表示通过
{
    P0=0X73;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P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
}
void djsxs10()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F 表示没通过
{
    P0=0X71;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显示F
    smg1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1=1;
}
//**第三位显示A,第五位显示0**//
void djsxs20()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A
{
    P0=0X77;          //第三位数码管显示A
    smg3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3=1;
}
void djsxs30() //第五位数码管显示 -
{
    P0=0x5c;          //第五位数码管显示0
    smg5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5=1;
}
////*****计数显示,第四位显示同意人数 *********///////
void djsxs0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0
{
    P0=table[0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0
}
void djsxs1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1
{
    P0=table[1];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1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
}
void djsxs2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2
{
    P0=table[2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2
}
void djsxs3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3
{
    P0=table[3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3
}
void djsxs4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4
{
    P0=table[4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4
}
void djsxs5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5
{
    P0=table[5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5
}
void djsxs6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6
{
    P0=table[6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6
}
void djsxs7()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7
{
    P0=table[7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7
}
////*****计数显示,第六位显示不同意人数 *********///////
void djsxs00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0
{
    P0=table[0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0
}
void djsxs11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1
{
    P0=table[1];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1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
}
void djsxs22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2
{
    P0=table[2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2

}
void djsxs33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3
{
    P0=table[3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3
}
void djsxs44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4
{
    P0=table[4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4
}
void djsxs55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5
{
    P0=table[5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5
}
void djsxs66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6
{
    P0=table[6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6
}
void djsxs77()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7
{
    P0=table[7];
    smg6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6=1;         //第六位数码管显示7
}
void main()
{
    //buzzbiaozhi1=0;          //开始按键标志位//矩阵
    bj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表决计数
     bjs1=0;                 //同意票数统计
     bjs2=0;                 //反对票数统计
     djs=10;                  //修改倒计时初始值
     Timer0_init(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中断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key_num=key_scan();
//////    if(key_num==16)             ///测试按键位置   横着按键排布为1 2 3 4第二排5 6 7 8,顺延9 10 11 12,13 14 15 16//
//////       { djsxs0();
//////       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if(djs<=0)             //倒计时10s时间到
     {
//    buzzbiaozhi1=0;
      flagD=0;                  //不再显示时间
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flag1=0,flag2=0,flag3=0,flag4=0,flag5=0,flag6=0,flag7=0;flag8=0,flag9=0,flag10=0,flag11=0,flag12=0,flag13=0,flag14=0;    //关闭选手的按键
//    switch(bjs) //显示结果,此处显示 1或0(通不通过) --   同意人数
//    {
//     case 0:    djsxs10();break;
//     case 1: djsxs10();break;
//     case 2:    djsxs10(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老方法太麻烦那
//     case 3: djsxs10();break;
//     case 4:    djsxs11();break;
//     case 5: djsxs11();break;
//     case 6:    djsxs11();break;
//     case 7: djsxs11();break;
//     default:  ;
//       }
       /////*****判断是否通过******///////       //新方法好用
       if(bjs1>=4) djsxs01();
       if(bjs1<4) djsxs10();       //大于四票显示通过,P代表通过 ,否则不通过 ,F表示

   附件里下载哈

原理图

原理图

PCB

PCB

主流程图

主流程图

Proteus仿真效果图

Proteus仿真效果图

表决器程序 注释.rar

程序

文档

仿真

biaojueqi-yuanlitu -原理图-模块化.rar

pcb+原理图

网友A:
难的一见的好作品,描述清楚,程序注释详细
PCB其实只要吧history目录给删掉再用7z货rar压缩就很小了,一般也就几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的一见的好作品,描述清楚,程序注释详细
PCB其实只要吧history目录给删掉再用7z货rar压缩就很小了,一般也 ...

那这样他们就没有封装了吧,我试试哈

网友B:
键盘扫描代码不能扫到同时按键的情况
如第一行第二个键按下
key_temp1 = 0xB0
key_num = 2
这时第一行第一个键按下
key_temp1 = 0x30
switch 中没有这 case
key_num = 0
然后第一行第一个键放开
key_temp1 = 0xB0
key_num = 2
第一行第一个键按下的情况被屏蔽了
就是说只要有人按着不放
那一行就会只有一个投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键盘扫描代码不能扫到同时按键的情况
如第一行第二个键按下
key_temp1 = 0xB0

非常有道理,但是呢在表决过程中这个小细节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忽略的,到谁表决了再按键,表决完了下一个人,我是这样理解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有道理,但是呢在表决过程中这个小细节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忽略的,到谁表决了再按键,表决完了下一个人 ...

还以为是10秒内所有人一起表决
那还要啥矩阵键盘
只要三个按键接口:开始, 同意和反对
同意和反对键要多少并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以为是10秒内所有人一起表决
那还要啥矩阵键盘
只要三个按键接口:开始, 同意和反对

那不是有要求的么老师故意布置的任务,为了增加难度吧应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