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C语言结构体NVIC_Type寄存器后面六个组定义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22-05-15):
typedef struct
{
  __IO uint32_t ISER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000  Interrupt Set Enable Register           */
       uint32_t RESERVED0[24];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000中断设置启用寄存器**********/
  __IO uint32_t ICER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080  Interrupt Clear Enable Register         */
       uint32_t RSERVED1[24];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080中断清除启用寄存器**********/
  __IO uint32_t ISPR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100  Interrupt Set Pending Register          */
       uint32_t RESERVED2[24];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100中断设置挂起寄存器**********/
  __IO uint32_t ICPR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180  Interrupt Clear Pending Register        */
       uint32_t RESERVED3[24];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180中断清除挂起寄存器**********/
  __IO uint32_t IABR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200  Interrupt Active bit Register           */
       uint32_t RESERVED4[56];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200中断活动位寄存器**********/
  __IO uint8_t  IP[24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300 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(8Bit wide) */
       uint32_t RESERVED5[644];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300中断优先级寄存器(8位宽)**********/
  __O  uint32_t STI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Offset: 0xE00  Software Trigger Interrupt Register     */
}  NVIC_Typ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偏移量:0xE00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**********/

一       uint32_t RESERVED0[24];

二       uint32_t RSERVED1[24];

三       uint32_t RESERVED2[24];

四       uint32_t RESERVED3[24];

五       uint32_t RESERVED4[56];

六       uint32_t RESERVED5[644];

网友A:
看stm32 寄存器手册  ISER寄存器地址,你就知道为啥了

楼主:
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,等下再来找找这些东西在内核的组织结构

网友B:
原则:
用他人的东东,如果没有资料,坚决不用!!!

网友C:
不是有库函数吗?用这干嘛?

楼主(2022-10-13):
慢慢研究中,总结了不少寄存器

网友D:
NVIC是Cortex-M内核的组成部分,你去查STM32的资料当然找不到,只能去看《Cortex-Mx权威指南》。EXTI倒是STM32的,要查STM32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