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燃气体报警器仿真程序 LCD1202显示无法改变?

楼主(2022-05-15):
希望各位大佬帮帮我,1602显示的内容无法改变,是因为啥啊?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beep = P1^7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uchar a_a;
bit flag_300ms ;

sbit CS=P1^0;                //CS定义为P1口的第0位脚,连接ADC0832CS脚
sbit CLK=P1^1;                //SCL定义为P1口的第1位脚,连接ADC0832CLK脚
sbit DO=P1^2;                //DO定义为P1口的第2位脚,连接ADC0832DO脚
//  按键的IO变量的定义
uchar key_can;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的变量

uchar menu_1; 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uint TRX_h;
uint TR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天燃气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delay_1ms()
* 功能 : 延时1ms函数
* 输入 : q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uchar code table_num[]="0123456789abcdefg";

//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
sbit rs=P2^7;         //1602数据/命令选择引脚 H:数据              L:命令
sbit rw=P2^6;         //1602读写引脚                 H:数据寄存器          L:指令寄存器
sbit e =P2^5;         //1602使能引脚          下降沿触发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delay_uint()
* 功能 : 小延时。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com(uchar com)
* 功能 : 1602命令函数
* 输入 : 输入的命令值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data(uchar dat)
* 功能 : 1602写数据函数
* 输入 :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fm2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fm_TRX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初始化设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602()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delay_uint(1000);
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   CH4:000 PPM     ");
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Set CH4:000 PPM     ");
}

/***********读数模转换数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,再来读本函数,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,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1  0  0 通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1  1  1 通道
unsigned char ad0832read(bit SGL,bit OD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,value=0,value1=0;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O=1;
                CS=0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O=ODD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//第二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DO=SGL;
     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//第三个上升沿
                DO=1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0; //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校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1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1+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==value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与校验数据比较,正确就返回数据,否则返回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value;
        return 0;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独立按键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key_can;         //按键值

void key()    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{
        static uchar key_new;
        key_can = 2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还原
        P1 |= 0xc0;
        if((P1 & 0xc0) != 0xc0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((P1 & 0xc0) != 0xc0) && (key_new == 1)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1 & 0xc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0: key_can = 2; 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3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20: key_can = 1; 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4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*按键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with()
{
        if(key_can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X_h ++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天燃气加1
                if(TRX_h >= 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X_h = 999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_can == 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天燃气减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X_h -- ;
                if(TRX_h <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X_h = 1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sfm_TRX(2,7,TRX_h);           //显示湿度
}
/****************报警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if(TRX >= TRX_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叫一声
        delay_1ms(150);
        P0 = P1 = P2 = P3 = 0xff;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init_1602();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write_sfm_TRX(2,7,TRX_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天燃气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== 0)           //开始界面显示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X = ad0832read(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X = TRX * 450 / 255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X = TRX - 100;              //首先减去零点漂移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_TRX(1,7,TR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天燃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h_l();   //报警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< 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wit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报警温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// 50ms
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if(value % 6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1;           //300ms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分开调试啊,先测试write_sfm_TRX(1,7,5);  看看能不能显示5.确定是显示驱动的问题还是数据采集的问题。

网友B:
write_sfm_TRX(2,7,TRX_h);先确定这个函数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可以在主函数 初始化为1个值然后看下这个值显示的对不对。

网友C:
1、设计制个寄存器(变量),取名为XX吧。
2、先完成从XX中取数据显示,不要考虑其它,这样就简单化了。
3、完成2、后,只要改变XX值就可以达成其它目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