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芯片能用51单片机keil中.c的生成的hex文件吗

楼主(2022-05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能。STM32要用RVMDK这个软件。

网友B:
一定不能。他2单片机的寄存器的地址都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不能。他2单片机的寄存器的地址都不一样

好的,知道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定不能。他2单片机的寄存器的地址都不一样

谢谢,明白了

网友C:
不光是地址不一样!处理器核不一样命令都不一样,数据位数也不一样。

网友D:
这两个KEIL 软件是分开的。

网友E:
一定不能

网友F:
别说32了。同样的51,如果型号不一样,都存在重大的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