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+MAX30102心率血氧检测代码

楼主(2022-05-15):
最近在做心率血氧检测,用的是C8T6最小系统板和MAX30102代码发送给大家
STM32F103-30102:
    VCC<->3.3V
    GND<->GND
    SCL<->PB7
    SDA<->PB8
    IM<->PB9
0.96inch OLED :
    VCC<->3.3V
    GND<->GND
    SCL<->PA5
    SDA<->PA6
    RST<->PA3
    DC<->PA4
    CS<->PA2
USB-TTL:
    5V<->5V
    GND<->GND
    RXD<->PA9
    TXD<->PA10
#include "max30102.h"
#include "myiic.h"
#include "delay.h"

u8 max30102_Bus_Write(u8 Register_Address, u8 Word_Data)
{

        /* 采用串行EEPROM随即读取指令序列,连续读取若干字节 */

        /* 第1步: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2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WR);        /* 此处是写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3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4步:发送字节地址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Register_Address);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5步:开始写入数据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Word_Data);

        /* 第6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return 1;        /* 执行成功 */

cmd_fail: /* 命令执行失败后,切记发送停止信号,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*/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return 0;
}

u8 max30102_Bus_Read(u8 Register_Address)
{
        u8  data;

        /* 第1步: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2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WR);        /* 此处是写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3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4步:发送字节地址,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(uint8_t)Register_Address);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6步:重新启动I2C总线。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7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RD);        /* 此处是读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8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9步:读取数据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 = IIC_Read_Byte(0);        /* 读1个字节 */

                IIC_NAck();        /*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,CPU产生NACK信号(驱动SDA = 1) */
        }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a;        /* 执行成功 返回data值 */

cmd_fail: /* 命令执行失败后,切记发送停止信号,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*/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max30102_FIFO_ReadWords(u8 Register_Address,u16 Word_Data[][2],u8 count)
{
        u8 i=0;
        u8 no = count;
        u8 data1, data2;
        /* 第1步: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2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WR);        /* 此处是写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3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4步:发送字节地址,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(uint8_t)Register_Address);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6步:重新启动I2C总线。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7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RD);        /* 此处是读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8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9步:读取数据 */
        while (no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1 = IIC_Read_Byte(0);
        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        data2 = IIC_Read_Byte(0);
        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        Word_Data[i][0] = (((u16)data1 << 8) | data2);  //

                data1 = IIC_Read_Byte(0);
        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        data2 = IIC_Read_Byte(0);
                if(1==n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NAck();        /*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,CPU产生NACK信号(驱动SDA = 1) */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Ack();
                Word_Data[i][1] = (((u16)data1 << 8) | data2);

                no--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
cmd_fail: /* 命令执行失败后,切记发送停止信号,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*/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}

void max30102_FIFO_ReadBytes(u8 Register_Address,u8* Data)
{
        max30102_Bus_Read(REG_INTR_STATUS_1);
        max30102_Bus_Read(REG_INTR_STATUS_2);

        /* 第1步: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2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WR);        /* 此处是写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3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4步:发送字节地址,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(uint8_t)Register_Address);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6步:重新启动I2C总线。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*/
        IIC_Start();

        /* 第7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    IIC_Send_Byte(max30102_WR_address | I2C_RD);        /* 此处是读指令 */

        /* 第8步:发送ACK */
        if (IIC_Wait_Ack(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    }

        /* 第9步:读取数据 */
        Data[0] = IIC_Read_Byte(1);
        Data[1] = IIC_Read_Byte(1);
        Data[2] = IIC_Read_Byte(1);
        Data[3] = IIC_Read_Byte(1);
        Data[4] = IIC_Read_Byte(1);
        Data[5] = IIC_Read_Byte(0);
        /*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,CPU产生NACK信号(驱动SDA = 1) */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
cmd_fail: /* 命令执行失败后,切记发送停止信号,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*/
    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    IIC_Stop();

//        u8 i;
//        u8 fifo_wr_ptr;
//        u8 firo_rd_ptr;
//        u8 number_tp_read;
//        //Get the FIFO_WR_PTR
//        fifo_wr_ptr = max30102_Bus_Read(REG_FIFO_WR_PTR);
//        //Get the FIFO_RD_PTR
//        firo_rd_ptr = max30102_Bus_Read(REG_FIFO_RD_PTR);
//
//        number_tp_read = fifo_wr_ptr - firo_rd_ptr;
//
//        //for(i=0;i<number_tp_read;i++){
//        if(number_tp_read>0){
//                IIC_ReadBytes(max30102_WR_address,REG_FIFO_DATA,Data,6);
//        }

        //max30102_Bus_Write(REG_FIFO_RD_PTR,fifo_wr_ptr);
}

void max30102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Pin_14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IIC_Init();

        max30102_reset();
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MODE_CONFIG, 0x0b);  //mode configuration : temp_en[3]      MODE[2:0]=010 HR only enabled    011 SP02 enabled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INTR_STATUS_2, 0xF0); //open all of interrupt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INTR_STATUS_1, 0x00); //all interrupt clear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INTR_ENABLE_2, 0x02); //DIE_TEMP_RDY_EN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TEMP_CONFIG, 0x01); //SET   TEMP_EN
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SPO2_CONFIG, 0x47); //SPO2_SR[4:2]=001  100 per second    LED_PW[1:0]=11  16BITS
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LED1_PA, 0x47);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LED2_PA, 0x47);
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INTR_ENABLE_1,0xc0);        // INTR setting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INTR_ENABLE_2,0x00);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FIFO_WR_PTR,0x00);          //FIFO_WR_PTR[4:0]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OVF_COUNTER,0x00);          //OVF_COUNTER[4:0]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FIFO_RD_PTR,0x00);          //FIFO_RD_PTR[4:0]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FIFO_CONFIG,0x0f);          //sample avg = 1, fifo rollover=false, fifo almost full = 17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MODE_CONFIG,0x03);          //0x02 for Red only, 0x03 for SpO2 mode 0x07 multimode LED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SPO2_CONFIG,0x27);          // SPO2_ADC range = 4096nA, SPO2 sample rate (100 Hz), LED pulseWidth (400uS)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LED1_PA,0x24);           //Choose value for ~ 7mA for LED1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LED2_PA,0x24);           // Choose value for ~ 7mA for LED2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PILOT_PA,0x7f);           // Choose value for ~ 25mA for Pilot LED

//        // Interrupt Enable 1 Register. Set PPG_RDY_EN (data available in FIFO)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2, 1<<6);

//        // FIFO configuration register
//        // SMP_AVE: 16 samples averaged per FIFO sample
//        // FIFO_ROLLOVER_EN=1
//        //max30102_Bus_Write(0x8,  1<<4);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8, (0<<5) | 1<<4);

//        // Mode Configuration Register
//        // SPO2 mode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9, 3);

//        // SPO2 Configuration Register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a,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<<5)  // SPO2_ADC_RGE 2 = full scale 8192 nA (LSB size 31.25pA); 3 = 16384nA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<<2) // sample rate: 0 = 50sps; 1 = 100sps; 2 = 200sps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<<0) // LED_PW 3 = 411μs, ADC resolution 18 bits
//        );

//        // LED1 (red) power (0 = 0mA; 255 = 50mA)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c, 0xb0);

//        // LED (IR) power
//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0xd, 0xa0);

}

void max30102_reset(void)
{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MODE_CONFIG,0x40);
        max30102_Bus_Write(REG_MODE_CONFIG,0x40);
}

void maxim_max30102_write_reg(uint8_t uch_addr, uint8_t uch_data)
{
//  char ach_i2c_data[2];
//  ach_i2c_data[0]=uch_addr;
//  ach_i2c_data[1]=uch_data;
//
//  IIC_WriteBytes(I2C_WRITE_ADDR, ach_i2c_data, 2);
        IIC_Write_One_Byte(I2C_WRITE_ADDR,uch_addr,uch_data);
}

void maxim_max30102_read_reg(uint8_t uch_addr, uint8_t *puch_data)
{
//  char ch_i2c_data;
//  ch_i2c_data=uch_addr;
//  IIC_WriteBytes(I2C_WRITE_ADDR, &ch_i2c_data, 1);
//
//  i2c.read(I2C_READ_ADDR, &ch_i2c_data, 1);
//
//   *puch_data=(uint8_t) ch_i2c_data;
        IIC_Read_One_Byte(I2C_WRITE_ADDR,uch_addr,puch_data);
}

void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(uint32_t *pun_red_led, uint32_t *pun_ir_led)
{
        uint32_t un_te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h_temp;
        char ach_i2c_data[6];
        *pun_red_led=0;
        *pun_ir_led=0;

  //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
  maxim_max30102_read_reg(REG_INTR_STATUS_1, &uch_temp);
  maxim_max30102_read_reg(REG_INTR_STATUS_2, &uch_temp);

  IIC_ReadBytes(I2C_WRITE_ADDR,REG_FIFO_DATA,(u8 *)ach_i2c_data,6);
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0];
  un_temp<<=16;
  *pun_red_led+=un_temp;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1];
  un_temp<<=8;
  *pun_red_led+=un_temp;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2];
  *pun_red_led+=un_temp;
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3];
  un_temp<<=16;
  *pun_ir_led+=un_temp;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4];
  un_temp<<=8;
  *pun_ir_led+=un_temp;
  un_temp=(unsigned char) ach_i2c_data[5];
  *pun_ir_led+=un_temp;
  *pun_red_led&=0x03FFFF;  //Mask MSB [23:18]
  *pun_ir_led&=0x03FFFF;  //Mask MSB [23:18]
}

Keil5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8-19):
7针OLED怎么改4针OLED啊

网友B(2022-10-13):
这么好的帖子,必须顶起,支持楼主

网友C(2023-02-03):
这个可以下载进C8T6吗

网友D(2023-03-08):
请问定义的IM是接哪个引脚?

网友E:
移植完成后 不出现心率值 一直显示----- 的原因是什么 求解

网友F:
请问这个代码下载了是不是直接能用了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7针OLED怎么改4针OLED啊

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G:
好东西,顶起,太有帮助了

网友H(2023-04-25):
请问有proteus仿真电路图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7针OLED怎么改4针OLED啊

好xd,改成功了么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移植完成后 不出现心率值 一直显示----- 的原因是什么 求解

我也是一致显示----,兄弟解决了吗

网友K(2023-11-22):
带显示器吗

网友L(2023-12-29):
IM到底是什么引脚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