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编写这样的按键处理单片机程序?我想设置温度:按设置键一下,进...

楼主:
我试了好多次,液晶都没显示出来这个设置的温度。

网友A(2022-05-15):
就正常编写,还能怎么编写?

网友B:
正常编写就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就正常编写,还能怎么编写?

我想设置温度:按设置键一下,进入设置温度功能,如果设置-23度,则按符号位1下,十位2下,个位3下。正数不按符号位。最后再按设置键退出设置温度功能。
我实现不出才来求助的。

网友D:
设置几个标志位,按下求反标志位,然后判断标志位状态.跟据标志位状态决定后面要做什么动作

网友E:
#define  KeyTen    0x10
#define  KeyOne    0x11
#define  KeySign    0x12
#define  KeySett    0x14

if(Press)
{
         Press = 0;
         if(Setting_Menu)
         {
         switch(KeyValue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 KeySett:
                Setting_Menu = 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 KeyTen:
                TempValue += 1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 KeyOne:
                Temp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    KeySign:
                TempValue = ~TempValue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Setting_Menu = 1;
}

网友F:
先贴代码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我想设置温度:按设置键一下,进入设置温度功能,如果设置-23度,则按符号位1下,十位2下,个位3下。正数 ...

定义char型变量,数据范围-128~127。只需对变量的最高位判读即可,无需设置符号键。给你一个示例参考。LED/LCD兼容。 DS18B20温度上下限报警数码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定义char型变量,数据范围-128~127。只需对变量的最高位判读即可,无需设置符号键。给你一个示例参考。LE ...

我是这样想的:假如我要设置100度,就不需要按那么多次了,所以我设计那样的按键电路。假如是10个数字0~9对应的按键电路更复杂,所以我没考虑。我问的问题是假如就按我那样的按键电路来编写程序,应该怎样编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#define  KeyTen    0x10
#define  KeyOne    0x11
#define  KeySign    0x12

TempValue = ~TempValue;
把温度值各位直接取反就得到对应的负值或正值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#define  KeyTen    0x10
#define  KeyOne    0x11
#define  KeySign    0x12

是不是应该只把TempValue的符号位取反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TempValue = ~TempValue;
把温度值各位直接取反就得到对应的负值或正值了吗?

应该说,有符号变量,取反后+1,就是正负数,所以你要直接正负数变化,可以tempvalue = ~tempvalue +1;  你具体程序如何,我不知道,我上面只是写个例子给你,给你参考后加入你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