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103C8的DHT22温湿度LCD12864显示代码

楼主:
使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,搭载DHT22温湿度传感器,显示屏用12864,测量数据和温度计的显示数值基本一致!

温湿度显示

对比温度计显示

#include "humiture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
char RHData_H_Temp,RHData_L_Temp,TData_H_Temp,TData_L_Temp,CheckData_Temp;      //温湿度数据校验前存放位置
char RHData_H,RHData_L,TData_H,TData_L,CheckData;       //最终温湿度数据存放处
char check_temp;

void Humitureport_output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A;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始化GPIO_A ; A PORT AS OUTPUT

        //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ystem CLK initial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 //enable APB2 external clock
                /*  配置GPIO_A的模式和IO口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Pin =   Humiture_Port;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Mode = 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_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 GPIOA port by GPIO_InitStructure structure

}

void Humitureport_input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_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始化GPIO_A ; A PORT AS OUTPUT
        //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ystem CLK initial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 //enable APB2 external clock
                /*  配置GPIO_A的模式和IO口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Pin =   Humiture_Port;     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IO口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Mode =  GPIO_Mode_IPU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_A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_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 GPIOA port by GPIO_InitStructure structure

}

char  Bit_Select(void)
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Byte_Data = 0;          //存放每字节温湿度的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Data = 0;
//          Humitureport_inputinit(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hile(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&&FLAG++);    //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;    //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3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30微秒过后引脚还为高电平则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1;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(FLAG == 1)break;           //超时则跳出for循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Data|= temp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return Byte_Data;
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HumitureRead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: 温湿度数据读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HumitureRead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Humitureport_outpu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为输出模式
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          //主机拉低18ms
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            //主机由上拉电阻拉高延时30us
      delay_us(30);
                  Humitureport_inpu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模式

            if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DHT22是否有响应信号输出
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FLAG=2;
//                 while(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&&FLAG++);      //判断DHT22的80us响应信号是否结束
//                 FLAG=2;
//                 while(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&&FLAG++);       //判断DHT22是否发出80us高电平,如果是进入数据接受状态
           //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;      //判断DHT22的80us响应信号是否结束
                 //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);       //判断DHT22是否发出80us高电平,如果是进入数据接受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Data_H_Temp = Bit_Select();
                 RHData_L_Temp = Bit_Selec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_H_Temp  =        Bit_Selec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_L_Temp  =        Bit_Selec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Data_Temp =        Bit_Select()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               //DHT22拉低总线50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0);
                 Humitureport_outpu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为输出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2);             //主机拉高总线

                 check_temp = (RHData_H_Temp + RHData_L_Temp + TData_H_Temp + TData_L_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eck_temp == CheckData_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Data_H = RHData_H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Data_L = RHData_L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_H  = TData_H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_L  = TData_L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Data= CheckData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Humitureoutpu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: 温湿度数据输出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umitureoutput(void)
{
           HumitureRead();
                  HumitureData[0] = RHData_H;
           HumitureData[1] = RHData_L;
           HumitureData[2] = TData_H;
           HumitureData[3] = TData_L;
           HumitureData[4] = CheckData;
}

#include "public.h"          //公共函数头文件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: main
* Description    : Main program.
* Input  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char HumitureData[5] = {0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温湿度数据

int main()
{
           SystemInit();
           RCC_HSE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定义系统时间(可以修改时钟)

 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word();     //显示”卡号“汉字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Humitureoutput();
                 Humiture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//Systick 计数最大值为0xFFFFFF
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}
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6-10):
这个代码咋不好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