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和stm32单片机通信程序看不懂,数据显示到手机app

楼主(2022-05-15):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  //接收中断,可以扩展来控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RecBuf[RxCounter++] =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//接收模块的数据
        }

        if(Usart1RecBuf[RxCounter-16]=='+'&&Usart1RecBuf[RxCounter-15]=='I'&&Usart1RecBuf[RxCounter-14]=='P'&&Usart1RecBuf[RxCounter-13]=='D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sart1RecFlag = 1;//接收标志
        }
}

esp8266作为服务端发送数据,并显示在手机app上,包括温度、湿度、可燃气浓度。

这个是usart的中断函数,stm32开启的是接收中断,然后读取接收的数据放入缓存,并计数,然后框中的设置 是判断手机接收是否成功吗??还是stm32是否接收成功??
搜了看一下之所以进行与操作是:C语言没字符串String这种类型,不能直接操作String,应该是逐个字符操作再与操作。
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?16,15,14,还有+IPD是什么意思呢??
和发送的温湿度可燃气体的数据有关吗?
这个代码是从别人那里截取来的,但是没看懂这部分的操作,求大佬解答!!感谢!!

网友A:
一种相关的格式 可以看下esp8266 复位通信相关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