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单片机功耗的问题请教,能跑多少小时?如何计算?

楼主(2022-05-15):
STC89X51单片机说明书上说,单片机的功耗为4-7毫安

这样的话,我用三节南浮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只跑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(11.0592的晶振),不加任何外围电路的情况下,单片机能跑多少小时?如何计算?

网友A:
粗略算,南孚1500毫安时电池,供电时间=1500/7=214(h)

网友B:
每片南孚1500mA,1500*3/7=642h

网友C:
标称的电池安时数,是指电压下降到某个值时的总用量。
但你的设备,在电池电压下降到某个值时,就已不能用了。
所以,还有再打折扣。

网友D:
你不做进入掉电模式的话,一个星期就没电了

网友E:
没法准确计算,不信你试一下就知道
只能用过实际使用之后,有了数据才知道的
干电池的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,同样的电流,它的电压会下降得很快的
而且,干电池厂商了数据漂亮,特别是添加了"聚能环"智商税的电池,它们的容量指的是电池电量放完的电量
但你用在单片机上,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了,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除非你用的是2.2V的低电压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