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 有没有大佬给一个程序 试了很多次都不对 求分享

楼主(2022-05-15):
有没有大佬给一个程序 试了很多次 都不对

网友A:
试试这个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"intrins.h"

#define LCD_Dat P0
sbit lcd_rs = P2 ^ 0;
sbit lcd_rw = P2 ^ 1;
sbit lcd_e = P2 ^ 2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//t = 18.45 + x * 9.77 us @11.0592Mhz
{
    while(x--);
}

void lcd_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 //写命令函数
{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 = cmd;
    lcd_e = 1;
    lcd_e = 0;
    delay(3);//>40us
}

void lcd_write_date(unsigned char date) //写数据函数
{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Dat = date;
    lcd_e = 1;
    lcd_e = 0;
    delay(3);//>40us
}

void lcd_init()        //LCD初始化函数
{
    lcd_write_cmd(0x38);
    lcd_write_cmd(0x0c);
    lcd_write_cmd(0x06);
    lcd_write_cmd(0x01);
    delay(200);//>1.7ms
}

void lcd_show_char(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dat)
{

    if(column == 1)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);
    else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C0);

    lcd_write_date(dat);
}

void lcd_show_str(unsigned char column, unsigned char *dat)
{

    if(column == 1)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);
    else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C0);
    do
    {
        lcd_write_date(*dat);
    } while(*dat++);
}

void main()
{
    lcd_init();
    lcd_show_str(1, "LCD1602 Demo");
    lcd_show_str(2, "Hello World!");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}
}

网友B:
LCD1602.H
#ifndef __LCD1604__H
#define        __LCD1604__H

#include "def.h"

//行控制码1602&1604通用
#define LINE0                0x80
#define LINE1                0xC0
#define        LINE2                0x90
#define        LINE3                0xD0

#ifdef _USE_SHOP_A_
//P2口接LCD的D0~D7
#define LCD1602_DATA        P2
//LCD的RS、RW、E脚
sbit LCD1602_RS        = P0^4;
sbit LCD1602_E  = P0^5;
sbit LCD1602_RW        =        P0^6;
//与LCD12864用同一P2口
//置PSB=1插上也能亮
sbit PSB        =        P0^7;
#endif

#ifdef _LY5A_L2A_
sbit        BEEP        =        P1^5;
#define        LED_PORT        P2
//P2口接LCD的D0~D7
#define LCD1602_DATA        P0
//LCD的RS、RW、E脚
sbit LCD1602_RS        = P1^0;
sbit LCD1602_RW        =        P1^1;
sbit LCD1602_E  = P1^2;
//与LCD12864用同一P2口
//置PSB=1插上也能亮
sbit PSB        =        P1^6;

#endif

//LCD初如化
void LcdInit();

//LCD清屏
void LcdClr();

//清某一行
void LcdClr0();
void LcdClr1();
//void LcdClr2();
//void LcdClr3(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在指定坐标显示整型数字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x,y : 横纵屏幕坐标(列,行)
* num : 要显示的整型数字
* nDispW: 要显示的占位宽度(0~16个字符),0-基本的显示,不设定(后两位参就无意义了)
* bRightAlign : 0-左对齐,1-右对齐
* bLeftAdd0   : 右对齐时的数字前导空,左边是否补0,0-不补0,1-补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DisplayNum(u8 x, u8 y, const long num, u8 nDispW , bool bRightAlign, bool bLeftAdd0);

  53.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54. * 在指定(列,行)位置显示字符串
  55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56. void LcdDisplayStr(u8 x, u8 y, const char *msg);

#endif

LCD1604.c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LCD1602&LCD1604字符显示功能
//
// LCD1602_RW 不用功能电路不接入这个脚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LCD1602.h"

void delay1Cycle(unsigned int cycle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 i<cycle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}

/*OK
bool LcdBusy()
{
                bit b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S = 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RW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Cycle(5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Cycle(5);
                b = LCD1602_DATA & 0x80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 = 0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b;
}
*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LCD E口跳变时,LCD显示一个字符/接收一个指令
//RS=0:命令指令,RS=1:显示数据指令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WriteInfo( u8 RS, u8 RW, u8 dat )
{
        //while(LcdBusy());

        LCD1602_RS = RS;
        LCD1602_E  = 0;
        LCD1602_RW = RW;

        LCD1602_DATA = dat;
        delay1Cycle(5);

        LCD1602_E  = 1;
        delay1Cycle(5);
        LCD1602_E  = 0;
        delay1Cycle(25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RS=0,指令寄存器
//RW=0,写数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WriteCom( u8 com )
{
        LcdWriteInfo( 0, 0, com )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RS=1,数据寄存器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WriteData(u8 dat)
{
        LcdWriteInfo( 1, 0, dat );
}

//---------------
//LCD初如化
//---------------
void LcdInit()
{
        //要等待开机启稳
        //否则显示错位不全
        delay1Cycle(1000);
        PSB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与开发板LCD12864同一数据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让12864插上也能有字,但...
        LcdWriteCom(0x38); //开显示:0011 1000
        LcdWriteCom(0x38); //刚开机,各方电位还不稳定
        LcdWriteCom(0x38); //重要的事情说三便
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//不显示光标:0000 1100
        LcdWriteCom(0x06); //光标右移:0000 0110
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//清屏
        //别着急,抽根烟
        delay1Cycle(1000);
}

//---------------
//LCD清屏
//---------------
/*OK
void LcdClr()
{
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//清屏
}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DisplayStr(u8 x, u8 y, const char *msg)
{
        char *p1 = msg;
        char *p2 = 0;
        u8 xx, nlen=0;;

        if( x>15 || y>3 ) return;

        //取显示字串长度
        nlen = strlen(msg);
        if(nlen==0) return;
        if(nlen>32) nlen=32;

        //p2-折行字串指针
        //只显示一个折行
        if(nlen<=16-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串只用显示一行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 = p1 +16 - 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串长度过长有折行

        //显示列控制码
  if(y==0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0+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显示
        if(y==1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1+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
        if(y==2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2+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行
        if(y==3)
        {        p2 = 0;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3+x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行

        for(xx = x; xx<16; x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 *p1 );
                p1++;
                if(*p1=='\0') 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//有折行时
        if(p2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y==0) LcdWriteCom(LINE1);
                if(y==1) LcdWriteCom(LINE2);
                if(y==2) LcdWriteCom(LINE3);

                for(xx = 0; x<16; x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 *p2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*p2=='\0'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在指定坐标显示整型数字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x,y : 横纵屏幕坐标
* num : 显示整型数字
* nDispW: 显示占位宽度,当宽度小于显示数字宽度时,此值无效
* bRightAlign : 0-左对齐,1-右对齐
* bLeftAdd0   : 数字前导空左边是否补0,0-不补0,1-补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DisplayNum(u8 x, u8 y, const long num, u8 nDispW, bool bRightAlign, bool bLeftAdd0)
{
                u8 w=0, i=0;
                char        num_str[17]={'*'};
                char strBuff[17]={0x20};
                long tmp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x>15 || y>3)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if(nDispW>16) nDispW=16;
                //负数不支持左补0
                if(num<0) bLeftAdd0 = 0;
                tmp = num>0 ? num : num * (-1);

                //取字长度,数字到临时字符串中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Buff[i] = tmp%10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<10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= tmp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负号(-)
                if(num<0) {strBuff[i+1]='-';w++;}
                if(nDispW<w) nDispW=0;

                //宽度内填空格
                if(nDispW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nDispW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_str[i] = 0x2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左补0的条件:给定宽度是否右对齐
                if(bLeftAdd0==1 && nDispW>0 && bRightAlign==1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nDispW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_str[i] = '0'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nDispW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RightAlig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cpy(num_str, strBuff, 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cpy(num_str+nDispW-w, strBuff, w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cpy(num_str, strBuff, w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应以最宽的值
                w = (nDispW > w ? nDispW : w);

                if(y==0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0+x);
                if(y==1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1+x);
                if(y==2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2+x);
                if(y==3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3+x);

                for( i=w; i>0; i-- )
                {//LC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 num_str[i-1] );
      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
*清行
********************
OK
void LcdClrLine(u8 y)
{
        u8 x;

        if(y>3) return;
        //
  if(y==0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
        if(y==1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
        if(y==2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行
        if(y==3)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LINE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行

        for(x = 0; x<16; 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 0x20 );
        }
}

void LcdClr0()
{
        LcdClrLine(0);
}
void LcdClr1()
{
        LcdClrLine(1);
}
/*OK
void LcdClr2()
{
        LcdClrLine(2);
}
void LcdClr3()
{
        LcdClrLine(3);
}
*/

def.h
#ifndef                __DEF__H__
#define                __DEF__H__
#include <reg52.h>

#ifndef                u8
#define                u8        unsigned char
#endif
#ifndef                bool
#define                bool        bit
#define                false        0
#define                true        1
#endif
#ifndef                u16
#define                u16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
#endif
#ifndef                u32
#define                u32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
#endif
#ifndef NULL
#define NULL        0
#endif
#define        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O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_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_OFF                1

//ShopAxxx开发板
#ifdef                _USE_SHOP_A_
sbit BEEP  = 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 - off 蜂鸣器
sbit RELAY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 - off 继电器
sbit _LE   = P1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 - off 74HC573(/LE),控制P2口的LED
#endif
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