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CC2530 ZigBee人体红外传感器入侵检测系统设计 下位机代码

楼主(2022-05-15):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本系统实现了Zigbee组网监测,应用于变电站使用,多节点监测,上位机软件实时显示状态,同时检测到有人入侵就会报警。上位机将数据实时存到mysql数据库中。便于后续管理查询。Zigbee协调器连接上位机,Zigbee终端连接传感器。主控芯片采用CC2530
上位机采用VS2019进行编程开发,Zigbee代码采用IAR开发,硬件电路图采用AD17
展示视频链接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wY4y1t7fJ

上位机源代码如下:
using System;
using System.Collections.Generic;
using System.ComponentModel;
using System.Data;
using System.Drawing;
using System.IO;
using System.IO.Ports;
using System.Linq;
using System.Net;
using System.Net.Sockets;
using System.Text;
using System.Threading;
using System.Threading.Tasks;
using System.Windows.Forms;
using MySql.Data.MySqlClient;//添加对MySql.Data.MySqlClient的引用。
namespace Test
{
  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: Form
    {

        MySqlConnection conn;//定义数据库连接
        MySqlCommand cmd = new MySqlCommand();//定义数据库执行操作类
        MySqlDataAdapter adapter;
        DateTime dtStart;//用于在批量添加测试时,记录添加数据库记录的开始时间
        DateTime dtEnd;//用于在批量添加测试时,记录添加数据库记录的结束时间
        private int sum = 0;//用于在批量添加测试时,记录要添加数据库记录的总数
        string user_data_tebles_ck ="cktables";
        string user_data_tebles_ck2 ="cktables2";
        string user_data_tebles_log = "log";
        string server_ip = "127.0.0.1";
        string server_port = "3306";
        string mysql_user = "root";
        string mysql_pass = "0000000000";
        string mysql_dataname = "info";

        // CREATE Database `spdata` DEFAULT CHARACTER SET utf8;
        // CREATE Database `test` DEFAULT CHARACTER SETutf8;
        //CREATE TABLE `user` (
        //  `id` int (11) NOT NULL AUTO_INCREMENT,
        //  `序列号` varchar(45) DEFAULT NULL,
        //  `商品名称` varchar(45)DEFAULT NULL,
        //  `商品价格` varchar(45)DEFAULT NULL,
        //  PRIMARY KEY(`id`)
        //) ENGINE=InnoDB DEFAULT CHARSET=utf8;
        //CREATE TABLE `log` (
        //  `id` int (11) NOT NULL AUTO_INCREMENT,
        //  `time` varchar(45) DEFAULT NULL,
        //  `states` varchar(45) DEFAULT NULL,
        //  PRIMARY KEY(`id`)
        //) ENGINE=InnoDB DEFAULT CHARSET=utf8;
        public Form1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itializeComponent();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bool OpenConnection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ring connetStr ="server='" + server_ip + "';port='" + server_port +"';user='" + mysql_user + "';password='" + mysql_pass +"'; database='" + mysql_dataname + "';" +"charset=utf8"; ;
                //server=127.0.0.1/localhost 代表本机,端口号port默认是3306可以不写
                conn = newMySqlConnection(connetStr);
                conn.Open();//打开通道,建立连接,可能出现异常,使用try catch语句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连接正常!"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 (MySqlException e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ex.Numb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不能连接服务器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04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账号密码错误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04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数据库未选择");
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未知错误!",ex.Number.ToString() + 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oid ShowMsg(string st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(str +"\r\n");
            Write_SaveTxtFile(str +"\r\n");
            // txtMsg.Items.Add(str +"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public void Write_SaveTxtFile(string txtStr) //保存文本文件  到软件运行目录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ing str =System.Windows.Forms.Application.StartupPath;//获取软件的运行目录
            File.AppendAllText(@str +"\\" + "config.txt", txtStr);  //在软件运行目录下保存log信息
        }
        void create_tables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CREATE TABLE `log` (
            //  `id` int (11) NOT NULLAUTO_INCREMENT,
            //  `time` varchar(45) DEFAULTNULL,
            //  `states` varchar(45) DEFAULTNULL,
            //  PRIMARY KEY(`id`)
            //int primary keyauto_increment,value 自动递增
            string createStatement = "CREATETABLE "+ user_data_tebles_ck+ "(id int primary keyauto_increment,value VarChar(50),time VarChar(50) )";
            string createStatement2 ="CREATE TABLE " + user_data_tebles_ck2 + "(id int primary keyauto_increment,value VarChar(50),time VarChar(50) )";
            String sqlConn = "server='"+ server_ip + "';port='" + server_port + "';user='" +
                 mysql_user +"';password='" + mysql_pass + "'; database='" +mysql_dataname + "';" + "Charset=utf8;";
            conn = newMySqlConnection(sqlConn);//
            conn.Open();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建表
                using (MySqlCommand cmd= new MySqlCommand(createStatement, conn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md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using (MySqlCommand cmd= new MySqlCommand(createStatement2, conn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md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改表或者增加行
                //using (MySqlCommandcmd = new MySqlCommand(alterStatement, conn))
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//   cmd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 //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 (MySqlException e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ex.Message);
                Application.Exit();//直接推出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oid init_mysql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//mysql_dataname ="liuhao11";
            String sqlConn = "server="+server_ip+"; port="+ server_port+"; user="+mysql_user+"; password=" + mysql_pass + ";";
            MySqlConnection conn = newMySqlConnection(sqlConn);//
            string sqlDB = "SELECT * FROM information_schema.SCHEMATAwhere SCHEMA_NAME='"+ mysql_dataname+"';";
            MySqlDataAdapter adp = newMySqlDataAdapter(sqlDB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p.Fill(ds);
            if (ds.Tables[0].Rows.Count >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数据库初始化成功!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n.Open();

                // MySqlCommand cmd =new MySqlCommand(string.Format("CREATE DATABASE IF NOT EXISTS '"+mysql_dataname+"';"));
                MySqlCommand cmd = newMySqlCommand("CREATE DATABASE "+ mysql_dataname+";", conn);
                if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数据库初始化成功!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数据库初始化失败!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reate_tables();
                //stringcreateStatement = "CREATE TABLE "+ user_data_tebles_ck+" (Field1VarChar(50), Field2 Integer)";
                //string alterStatement= "ALTER TABLE Test1 ADD Field3 Boolean";
                //try
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 建表
                //    using(MySqlCommand  cmd1 = new MySqlCommand(createStatement, conn))
                //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cmd1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}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改表或者增加行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using(MySqlCommand cmd = new MySqlCommand(alterStatement, conn))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{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   cmd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//}
                //}
                //catch (MySqlExceptionex)
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//   MessageBox.Show(ex.Message);
                //   Application.Exit();//直接推出
                //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ing[] ports =System.IO.Ports.SerialPort.GetPortNames();//获取电脑上可用串口号
            comboBox1.Items.AddRange(ports);//给comboBox1添加数据
            comboBox1.SelectedIndex =comboBox1.Items.Count > 0 ? 0 : -1;//如果里面有数据,显示第0个
            comboBox2.Text ="115200";/*默认波特率:115200*/
            comboBox3.Text = "1";/*默认停止位:1*/
            comboBox4.Text = "8";/*默认数据位:8*/
            comboBox5.Text = "无";/*默认奇偶校验位:无*/
            init_mysql();//初始化数据库
            //  radioButton1.ForeColor =Color.Red;
            // radioButton1.Checked = true;
            // dataGridView1.RowHeadersVisible =false;   //隐藏首列
            //String sqlConn ="server="+ server_ip +";port=3306;user=root;password=licoo1128;database=test;Charset=utf8;";//定义连接字符串,Charset=utf8使可以填充中文字符不出现乱码
            String sqlConn = "server='"+ server_ip + "';port='" + server_port + "';user='" +
               mysql_user +"';password='" + mysql_pass + "'; database='" +mysql_dataname + "';" + "Charset=utf8;";
            conn = newMySqlConnection(sqlConn);//
            conn.Open();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.Connection = conn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Data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 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ReadOnly = true;//设置第1列,即id列不可编辑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Width = 4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1].Width= 5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2].Width = 115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//dataGridView1.Columns[3].Width = 120;//设置列宽度、
               this.dataGridView1.FirstDisplayedScrollingRowIndex = this.dataGridView1.Rows.Count-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 (MySqlException e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ex.Message);
                Application.Exit();//直接推出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非常重要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//serialPort1.DataReceived += new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(port_DataReceived);//必须手动添加事件处理程序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Form1_FormClosed(object sender,FormClos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c_start_falg = false;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//防止意外错误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Close();//关闭串口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 { }
            timer1.Enabled = false;
            conn.Close();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 (MySqlException e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ex.Message);
                Application.Exit();//直接推出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Application.Exit();//直接推出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tnDelete_Click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each (DataGridViewRow dgr indataGridView1.SelectedRows)//注意,我们删除的是整行选择的记录,选择某个单元格不算选择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DELETE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 + " WHEREid='{0}';", dgr.Cells[0].Value.ToString());
    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> 0)
    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Rows.Remove(dgr);//如果成功从数据中删除了记录,则从列表中同步删除。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string.Format("从数据库中删除id为{0}的记录失败",dgr.Cells[0].Value.ToString())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tnFind_Click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ing sql =string.Format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 + " where 序列号 like '%{0}%' or 商品名称 like'%{0}%' or 商品价格 like '%{0}%';", tbInfo.Text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 MySqlDataAdapter(sql,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ReadOnly =true;//设置第1列,即id列不可编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Console.WriteLine(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.ToString());
            //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Width =8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//dataGridView1.Columns[1].Width =12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//dataGridView1.Columns[2].Width =12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//dataGridView1.Columns[3].Width =12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ackgroundWorker1_DoWork(objectsender, DoWork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tStart = DateTime.Now;
            BackgroundWorker worker = sender asBackgroundWorker;
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sum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INSERT INTO " + user_data_tebles_ck + " (序列号, 商品名称, 商品价格) VALUES ('南京{0}', '徐{0}', '18012341234');", i);
                cmd.ExecuteNonQuery();
               worker.ReportProgress(i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ackgroundWorker1_ProgressChanged(objectsender, ProgressChang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labelSum.Text =string.Format("已添加{0}条记录", (e.ProgressPercentage + 1).ToString());
            //progressBar1.Value++;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ackgroundWorker1_RunWorkerCompleted(objectsender, RunWorkerComplet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tEnd = DateTime.Now;
            TimeSpan ts = dtEnd - dtStart;
            string sInfo = string.Format("添加完毕!用时:{0}天{1}小时{2}分{3}秒{4}毫秒", ts.Days, ts.Hours, ts.Minutes, ts.Seconds, ts.Milliseconds);
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sInfo);
            cmd.Connection = conn;
            MySqlDataAdapter adp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p.Fill(ds);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bindingSource1;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tnClearAll_Click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delete from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);
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清空数据库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操作失败"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}

        /// 获取当前系统时间的方法
        /// 当前时间
        static DateTime GetCurrentTime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eTime currentTime = newDateTime();
            currentTime = DateTime.Now;
            return currentTime;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tring sql = string.Format("select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log + " where 交易时间 like '%{0}%' or 支付金额 like'%{0}%';", tbInfo.Text);
            string sql =string.Format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 MySqlDataAdapter(sql,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ReadOnly =true;//设置第1列,即id列不可编辑

          //  dataGridView1.Columns[0].Width =6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//  dataGridView1.Columns[1].Width =18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////  dataGridView1.Columns[3].Width =8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//  dataGridView1.Columns[2].Width =20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_1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delete from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log);
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清空数据库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操作失败"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log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String serialPortName;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button3.Text == "打开串口")
            {//如果按钮显示的是打开
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PortName = comboBox1.Text;//获取comboBox1要打开的串口号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Name = comboBox1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BaudRate = int.Parse(comboBox2.Text);//获取comboBox2选择的波特率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DataBits = int.Parse(comboBox4.Text);//设置数据位
                    /*设置停止位*/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mboBox3.Text == "1") { serialPort1.StopBits = StopBits.One;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mboBox3.Text == "1.5") { serialPort1.StopBits =StopBits.OnePointFive;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mboBox3.Text == "2") { serialPort1.StopBits = StopBits.Two; }
                    /*设置奇偶校验*/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mboBox5.Text == "无") { serialPort1.Parity= Parity.None;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mboBox5.Text == "奇校验") {serialPort1.Parity = Parity.Odd;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mboBox5.Text == "偶校验") {serialPort1.Parity = Parity.Even; }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Open();//打开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3.Text = "关闭串口";//按钮显示关闭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.Enabled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 er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打开失败" + err.ToString(),"提示!");//对话框显示打开失败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//要关闭串口
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{//防止意外错误
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Close();//关闭串口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tch (Exception) { }
                button3.Text = "打开串口";//按钮显示打开
                rec_start_falg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timer1.Enabled = fals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oid real_time_addmysql(bool s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sta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INSERT INTO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2 + "(value,time) values('{0}','{1}');", "有人", GetCurrentTime()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INSERT INTO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2 + "(value,time) values('{0}','{1}');", "无人", GetCurrentTime()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添加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添加失败");
        }
        void trigger_addmysql()  //有人触发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 string.Format("INSERTINTO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 user_data_tebles_ck +"(value,time) values('{0}','{1}');", "有人",GetCurrentTime());
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添加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添加失败"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_1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INSERT INTO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 + "(value,time) values('{0}','{1}');", "有人", GetCurrentTime());
            if 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添加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添加失败");
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 DataSet();
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 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bool rec_start_falg = false;
        bool lock_flag = false;
        bool rt_glo_status=false;//人体感应全局状态
       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(objectsender,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yte[] InputBuf = new Byte[10];
            //开辟接收缓冲区
            byte[] ReDatas = newbyte[serialPort1.BytesToRead];
            //从串口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Read(ReDatas, 0,ReDatas.Length);
            if (ReDatas.Length == 3 &&ReDatas[0] == 0xAA && ReDatas[2] == 0xFA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_start_falg = true;
               Console.WriteLine("okoko");
                rt_glo_status =ReDatas[1] > 0 ? true : false;
                Invoke((new Action(()=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Datas[1]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radio.Checked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lock_flag == fals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_flag = true;//锁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igger_addmysql();//添加一条记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radio.Checked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_flag = false;//取消锁定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)))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(object sender,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rec_start_falg)  //可以开始保存数据了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real_time_addmysql(rt_glo_status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rivate voidtabControl1_SelectedIndexChange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tabControl1.SelectedIndex == 0)//也可以判断tabControl1.SelectedTab.Text的值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执行相应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//tabPageSubject.Parent = tabControlExtract;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Data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 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this.dataGridView1.FirstDisplayedScrollingRowIndex =this.dataGridView1.Rows.Count -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 (tabControl1.SelectedIndex 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执行相应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//tabPageSubject.Parent = null; dataGridView2 查询历史记录
                cmd.Connection = conn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MySqlDataAdapter("select 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2, conn);
    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Data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 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2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2.Columns[0].ReadOnly = true;//设置第1列,即id列不可编辑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2.Columns[0].Width = 4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2.Columns[1].Width = 50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2.Columns[2].Width= 115;//设置列宽度
               this.dataGridView2.FirstDisplayedScrollingRowIndex =this.dataGridView2.Rows.Count -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nt delcnt = 0;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6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idex = 0;
            if (++delcnt > 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delete from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);
                if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idex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string.Format("delete from " + mysql_dataname + "." +user_data_tebles_ck2);
                if(cmd.ExecuteNonQuery()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idex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if (idex >= 2)MessageBox.Show("清空数据库成功!");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清空数据库失败!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adapter = new MySqlDataAdapter("select* from " + user_data_tebles_ck, conn);
                DataSet ds = newDataSet();
                adapter.Fill(ds);//填充数据至ds数据集
               bindingSource1.DataSource = ds.Tables[0];//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bindingNavigator1.Binding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导航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   dataGridView1.DataSource = bindingSource1;//为DataGridView数据控件绑定数据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Zigbee终端节点代码

#include "OSAL.h"
#include "ZGlobals.h"
#include "AF.h"
#include "aps_groups.h"
#include "ZDApp.h"
#include "SampleApp.h"
#include "SampleAppHw.h"
#include "OnBoard.h"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"MT_UART.h"
#include "MT_APP.h"
#include "MT.h"
#include "hal_uart.h"
#include "hal_adc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"public.h"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"hal_types.h"
#include "bh1750.h"
#include "dht11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;
typedef unsigned int   uint16_t;
void user_time_loop_task(void);
void App_GatherTask(void);

//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.
const cId_t SD_App_ClusterList[SD_APP_MAX_CLUSTERS] =
{
  SD_APP_BROADCAST_CLUSTERID,
  SD_APP_POINT_TO_POINT_CLUSTERID
};//这就是每一个端点里面的簇有2个并且簇的ID分别是1,2

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D_App_SimpleDesc =
{
  SD_APP_ENDPOINT,              // int Endpoint;
  SD_APP_PROFID,                // uint16 AppProfId[2];
  SD_APP_DEVICEID,              // uint16 AppDeviceId[2];
  SD_APP_DEVICE_VERSION,        //  int  AppDevVer:4;
  SD_APP_FLAGS,                 // int   AppFlags:4;
  SD_APP_MAX_CLUSTERS,          //  uint8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SD_App_ClusterList,  //  uint8 *pAppInClusterList;
  SD_APP_MAX_CLUSTERS,          //  uint8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SD_App_ClusterList   //  uint8 *pAppInClusterList;
};
// This is the Endpoint/Interface description.  It is defined here,but
// filled-in in SD_App_Init().  Another way to go would be to fill
// in the structure here and make it a "const" (in code space). The
// way it's defined in this sample app it is define in RAM.
endPointDesc_t SD_App_epDesc;//定义的端点描述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VARIABLES
*/
uint8 SD_App_TaskID;   //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/event process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his variable will be received w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App_Init() is called.
devStates_t SD_App_NwkState;
uint8 SD_App_TransID;  // This is the unique message ID (counter)
afAddrType_t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;
afAddrType_t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FUNCTIONS
*/
void SD_App_MessageMSGCB( afIncomingMSGPacket_t *pckt );
/*  串口基本定义    */
#define MY_DEFINE_UART_PORT 0     //自定义串口号(0,1);
#define RX_MAX_LENGTH       20    //接收缓冲区最大值: 20个字节;
uint8   RX_BUFFER[RX_MAX_LENGTH]; //接收缓冲区;
void UartCallBackFunction(uint8 port , uint8 event); //回调函数声明,定义在最后面;
#define LED_PIN P1_1  //灯io

/*   配置串口      */
halUARTCfg_t uartConfig; //定义串口配置结构体变量;
void Uart_Config(void); //函数声明;
void Uart_Config(void)  //函数定义;
{
  uartConfig.configured            = TRUE; //允许配置;
  uartConfig.baudRate              =HAL_UART_BR_115200;//波特率;
  uartConfig.flowControl           = FALSE;
  uartConfig.flowControlThreshold  = 64;   //don't care - seeuart driver.
  uartConfig.rx.maxBufSize         = 128;  //串口接收缓冲区大小
  uartConfig.tx.maxBufSize         = 128;  //串口发送缓冲区大小
  uartConfig.idleTimeout           = 6;   //don't care - see uart driver.
  uartConfig.intEnable             = TRUE;//使能中断
  uartConfig.callBackFunc          =UartCallBackFunction; //指定回调函数名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n      SD_App_Init
*
* @brief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the Generic App Task.
*          This is called during initializationand should contain
*          any application specificinitialization (ie. hardware
*          initialization/setup, tableinitialization, power up
*          notificaiton ... ).
*
* @param   task_id - the ID assigned by OSAL.  This ID shouldbe
*                   used to send messages and set timers.
*
* @return  none
*/
void SD_App_Init( uint8 task_id )
{
  SD_App_TaskID = task_id;
  SD_App_NwkState = DEV_INIT;
  SD_App_TransID = 0;

#if defined ( BUILD_ALL_DEVICES )
  // The "Demo" target is setup to have BUILD_ALL_DEVICES andHOLD_AUTO_START
  // We are looking at a jumper (defined in SD_AppHw.c) to be jumpered
  // together - if they are - we will start up a coordinator. Otherwise,
  // the device will start as a router.
  if ( readCoordinatorJumper() )
    zgDeviceLogicalType = ZG_DEVICETYPE_COORDINATOR;
  else
    zgDeviceLogicalType = ZG_DEVICETYPE_ROUTER;
#endif // BUILD_ALL_DEVICES
#if defined ( HOLD_AUTO_START )
  // HOLD_AUTO_START is a compile option that will surpress ZDApp
  //  from starting the device and wait for the application to
  //  start the device.
  ZDOInitDevice(0);
#endif
  /*  串口操作  */
  Uart_Config(); //配置串口
  HalUARTOpen(MY_DEFINE_UART_PORT , &uartConfig); //打开串口
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"HAL_UART_OK\r\n" , 15);

  // Setup for the periodic message's destination address
  // Broadcast to everyone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addrMode = (afAddrMode_t)AddrBroadcast;//广播模式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addr.shortAddr = 0xFFFF;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addrMode =(afAddrMode_t)Addr16Bit;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addr.shortAddr = 0x0000;
//  //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.
    SD_App_epDesc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  SD_App_epDesc.task_id = &SD_App_TaskID;
    SD_App_epDesc.simpleDesc
            = (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*)&SD_App_SimpleDesc;
    SD_App_epDesc.latencyReq = noLatencyReqs;
//
//  //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
  afRegister( &SD_App_epDesc );

   // Start sending the periodic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.
   //这个定时器只是为发送周期信息开启的,设备启动初始化后从这里开始
  //触发第一个周期信息的发送,然后周而复始下去

    P0DIR&=~0x80;
    P1DIR|=0x03;
   //SYSTEM_TICK_Init(user_time_loop_task,20);
   LED_PIN=0;
   system_delay_ms(100);
   LED_PIN=1;
    osal_start_timerEx(SD_App_Task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,
                   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);
}
char rxbuffer[30]={0};
uint8 SendData[10]={0};//发送数据缓存区
#define RT_Input P0_7
char RT_InFlag=0;//感应标志
uint16 ifg_Rt =0;//计时
char Send_Flag=0;
uint8 delaycnt=0;
void App_GatherTask(void)
{
     SendData[0]=0xAA;
     SendData[2]=0xFA;//帧尾
     if(++delaycnt>50) //上电延时一段时间
     {
       delaycnt=52;
         if(RT_Input==1)
     {
              LED_PIN=0;//报警
                 SendData[1]=1; //有人
             ifg_Rt=0;
                  //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"On\r\n", 4)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ifg_Rt++;
         if(ifg_Rt>15)//计时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endData[1]=0;//没人
           ifg_Rt=0;
                  LED_PIN=1;//不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//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"Off\r\n", 4);
         }
    }

     }
     AF_DataRequest(&SD_App_Broadcast_DstAddr, //发送目的地址+端点地址和传送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&SD_App_epDesc,//源(答复或确认)终端的描述(比如操作系统中任务ID等)源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SD_APP_BROADCAST_CLUSTERID, //被Profile指定的有效的集群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3, // 发送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Data,// 发送数据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&SD_App_TransID, // 任务ID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AF_DISCV_ROUTE,  // 有效位掩码的发送选项
                      AF_DEFAULT_RADIUS );//传送跳数,通常设置为AF_DEFAULT_RADIUS
}
//用户应用任务的事件处理函数
//task_id 任务id号,events 事件id号
uint16 SD_App_ProcessEvent( uint8 task_id, uint16 events )
{
  afIncomingMSGPacket_t *MSGpkt;
  (void)task_id;  //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
  if ( events & SYS_EVENT_MSG )//接收系统消息事件  再进行判断
  {
     //接收属于本应用任务SampleApp的消息,以SampleApp_TaskID标记
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 SD_App_TaskID);
    //根据不同任务id号接收消息在强制转换
    while ( MSGpkt )
    {
      switch ( MSGpkt->hdr.event )
      {

        case CMD_SERIAL_MSG: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//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(OTA) forthis endpoint
     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: //接收数据事件,调用函数AF_DataRequest()接收数据
          //注册完了之后我们就能收到外面从这个端点进来的数据信息了
          SD_App_MessageMSGCB( MSGpkt );//调用回调函数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ZDO_STATE_CHANGE: //只要网络状态发生改变,就通过ZDO_STATE_CHANGE事件通知所有的任务。
          //同时完成对协调器,路由器,终端的设置
          SD_App_NwkState =(devStates_t)(MSGpkt->hdr.status);
          if ((SD_App_NwkState == DEV_ZB_COORD)//判断是否为协调器
              || (SD_App_NwkState ==DEV_ROUTER)
              || (SD_App_NwkState ==DEV_END_DEVICE)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ZB_COOR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S164_BYTE(11);//'C'协调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Coordinator_OK!!\r\n" , 1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ROUT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S164_BYTE(12);//‘R’路由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Router_OK!!\r\n" , 1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END_DEVIC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LS164_BYTE(13);//‘E’终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EndDevice_OK!!\r\n" 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Device is no longerin the network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// Release the memory 释放内存
      osal_msg_deallocate( (uint8 *)MSGpkt );
       // Next - if one is available 指针指向下一个放在缓冲区的待处理的事件,
      //返回while ( MSGpkt )判断重新处理事件,直到缓冲区没有等待处理事件为止
  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SD_App_TaskID );
    }
    //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返回未处理的事件
    return (events ^ SYS_EVENT_MSG);
  }

    // Send a message out - This event is generated by a timer
  //  (setup in SampleApp_Init()).
  if ( events &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)//发送消息-此事件由计时器生成
  {
    // Send the periodic message 处理周期性事件,
    //利用SampleApp_SendPeriodicMessage()处理完当前的周期性事件,然后启动定时器
    //开启下一个周期性事情,这样一种循环下去,也即是上面说的周期性事件了,
    //可以做为传感器定时采集、上传任务
    App_GatherTask();
    //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(+ a littlejitter)
    osal_start_timerEx( SD_App_TaskID,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,
        (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+ (osal_rand()& 0x00FF)) );//再次启动

    // 返回未处理的事件
    return (events ^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);
  }
  return 0;
}
//接收数据,参数为接收到的数据
void SD_App_MessageMSGCB( afIncomingMSGPacket_t *pkt )
{
  //收到广播数据
  switch ( pkt->clusterId )//判断簇ID
  {
    case SD_APP_POINT_TO_POINT_CLUSTERID:  //簇1
      break;
    case SD_APP_BROADCAST_CLUSTERID: //簇2
//          osal_memset(rxbuffer,0,30);
//         osal_memcpy((uint8*)rxbuffer,&pkt->cmd.Data[0],pkt->cmd.DataLength);
//

      break;
  }
}

Zigbee协调器应用代码

char showbuff[16]={0};
uint8 sendblueFlag=0;//发送标志位
// This list should be filled with Application specific Cluster IDs.
const cId_t SD_App_ClusterList[SD_APP_MAX_CLUSTERS] =
{
  SD_APP_BROADCAST_CLUSTERID,
  SD_APP_POINT_TO_POINT_CLUSTERID
};//这就是每一个端点里面的簇有2个并且簇的ID分别是1,2

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D_App_SimpleDesc =
{
  SD_APP_ENDPOINT,              // int Endpoint;
  SD_APP_PROFID,                // uint16 AppProfId[2];
  SD_APP_DEVICEID,              // uint16 AppDeviceId[2];
  SD_APP_DEVICE_VERSION,        //  int  AppDevVer:4;
  SD_APP_FLAGS,                 // int   AppFlags:4;
  SD_APP_MAX_CLUSTERS,          //  uint8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SD_App_ClusterList,  //  uint8 *pAppInClusterList;
  SD_APP_MAX_CLUSTERS,          //  uint8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SD_App_ClusterList   //  uint8 *pAppInClusterList;
};
// This is the Endpoint/Interface description.  It is defined here,but
// filled-in in SD_App_Init().  Another way to go would be to fill
// in the structure here and make it a "const" (in code space). The
// way it's defined in this sample app it is define in RAM.
endPointDesc_t SD_App_epDesc;//定义的端点描述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VARIABLES
*/
uint8 SD_App_TaskID;   // Task ID for internal task/event process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his variable will be received w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D_App_Init() is called.
devStates_t SD_App_NwkState;
uint8 SD_App_TransID;  // This is the unique message ID (counter)
afAddrType_t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;
afAddrType_t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LOCAL FUNCTIONS
*/
void SD_App_MessageMSGCB( afIncomingMSGPacket_t *pckt );
void SD_App_SendBroadcastMessage( void );
void SD_App_SendPointToPointMessage(void);
void App_KeyCheck(void);
/*  串口基本定义    */
#define MY_DEFINE_UART_PORT 0     //自定义串口号(0,1);
#define RX_MAX_LENGTH       30    //接收缓冲区最大值: 20个字节;
uint8   RX_BUFFER[RX_MAX_LENGTH]; //接收缓冲区;
void UartCallBackFunction(uint8 port , uint8 event); //回调函数声明,定义在最后面;
void App_userTask(void);
void sys_delay_us(unsigned int n);
/*   配置串口      */
halUARTCfg_t uartConfig; //定义串口配置结构体变量;
void Uart_Config(void); //函数声明;
void Uart_Config(void)  //函数定义;
{
  uartConfig.configured            = TRUE; //允许配置;
  uartConfig.baudRate              =HAL_UART_BR_115200;//波特率;
  uartConfig.flowControl           = FALSE;
  uartConfig.flowControlThreshold  = 64;   //don't care - seeuart driver.
  uartConfig.rx.maxBufSize         = 128;  //串口接收缓冲区大小
  uartConfig.tx.maxBufSize         = 128;  //串口发送缓冲区大小
  uartConfig.idleTimeout           = 6;   //don't care - see uart driver.
  uartConfig.intEnable             = TRUE;//使能中断
  uartConfig.callBackFunc          =UartCallBackFunction; //指定回调函数名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n      SD_App_Init
*
* @brief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the Generic App Task.
*          This is called during initializationand should contain
*          any application specificinitialization (ie. hardware
*          initialization/setup, tableinitialization, power up
*          notificaiton ... ).
*
* @param   task_id - the ID assigned by OSAL.  This ID shouldbe
*                   used to send messages and set timers.
*
* @return  none
*/
void SD_App_Init( uint8 task_id )
{
  SD_App_TaskID = task_id;
  SD_App_NwkState = DEV_INIT;
  SD_App_TransID = 0;

#if defined ( BUILD_ALL_DEVICES )
  // The "Demo" target is setup to have BUILD_ALL_DEVICES andHOLD_AUTO_START
  // We are looking at a jumper (defined in SD_AppHw.c) to be jumpered
  // together - if they are - we will start up a coordinator. Otherwise,
  // the device will start as a router.
  if ( readCoordinatorJumper() )
    zgDeviceLogicalType = ZG_DEVICETYPE_COORDINATOR;
  else
    zgDeviceLogicalType = ZG_DEVICETYPE_ROUTER;
#endif // BUILD_ALL_DEVICES
#if defined ( HOLD_AUTO_START )
  // HOLD_AUTO_START is a compile option that will surpress ZDApp
  //  from starting the device and wait for the application to
  //  start the device.
  ZDOInitDevice(0);
#endif

  /*  串口操作  */
  Uart_Config(); //配置串口
  HalUARTOpen(MY_DEFINE_UART_PORT , &uartConfig); //打开串口
//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"HAL_UART_OK\r\n" , 15);

  // Setup for the periodic message's destination address
  // Broadcast to everyone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addrMode = (afAddrMode_t)AddrBroadcast;//广播模式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SD_App_Broadcast_DstAddr.addr.shortAddr = 0xFFFF;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addrMode = (afAddrMode_t)Addr16Bit;//点对点模式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 SD_App_Point_To_Point_DstAddr.addr.shortAddr = 0x0000;//发送到目标的地址
//  //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.填写端点描述。
    SD_App_epDesc.endPoint = SD_APP_ENDPOINT;
    SD_App_epDesc.task_id = &SD_App_TaskID;
    SD_App_epDesc.simpleDesc
            = (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*)&SD_App_SimpleDesc;
    SD_App_epDesc.latencyReq = noLatencyReqs;
//
//  //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向af注册端点描述。
  afRegister( &SD_App_epDesc );

   // Start sending the periodic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.
   //这个定时器只是为发送周期信息开启的,设备启动初始化后从这里开始
  //触发第一个周期信息的发送,然后周而复始下去
   osal_start_timerEx(SD_App_Task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,
                   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);

  //SYSTEM_TICK_Init(Key_Scan,20);//设置一个定时器 20ms运行一次扫描按键

}

//32MHZ us延时函数;
#pragma optimize=none
void sys_delay_us(unsigned int n)
{
    n>>=1;
    while(n--)
    {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      asm("NOP");
    }
}
//用户应用任务的事件处理函数
//task_id 任务id号,events 事件id号
uint16 SD_App_ProcessEvent( uint8 task_id, uint16 events )
{
  afIncomingMSGPacket_t *MSGpkt;
  (void)task_id;  //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
  if ( events & SYS_EVENT_MSG )//接收系统消息事件  再进行判断
  {
     //接收属于本应用任务SampleApp的消息,以SampleApp_TaskID标记
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 SD_App_TaskID);
    //根据不同任务id号接收消息在强制转换
    while ( MSGpkt )
    {
      switch ( MSGpkt->hdr.event )
      {

        case CMD_SERIAL_MSG: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// Received when a key is pressed
        case KEY_CHANGE://按键事件

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//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(OTA) forthis endpoint
     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: //接收数据事件,调用函数AF_DataRequest()接收数据
          //注册完了之后我们就能收到外面从这个端点进来的数据信息了
          SD_App_MessageMSGCB( MSGpkt );//调用回调函数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ZDO_STATE_CHANGE: //只要网络状态发生改变,就通过ZDO_STATE_CHANGE事件通知所有的任务。
          //同时完成对协调器,路由器,终端的设置
          SD_App_NwkState =(devStates_t)(MSGpkt->hdr.status);
          if ((SD_App_NwkState == DEV_ZB_COORD)//判断是否为协调器
              || (SD_App_NwkState ==DEV_ROUTER)
              || (SD_App_NwkState ==DEV_END_DEVICE))
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ZB_COOR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);//'C'协调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Coordinator_OK!!\r\n" , 1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ROUT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;//‘R’路由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Router_OK!!\r\n" , 1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D_App_NwkState == DEV_END_DEVIC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LS164_BYTE(13);//‘E’终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,"EndDevice_OK!!\r\n" 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Device is no longerin the network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// Release the memory 释放内存
      osal_msg_deallocate( (uint8 *)MSGpkt );
       // Next - if one is available 指针指向下一个放在缓冲区的待处理的事件,
      //返回while ( MSGpkt )判断重新处理事件,直到缓冲区没有等待处理事件为止
  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SD_App_TaskID );
    }
    //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返回未处理的事件
    return (events ^ SYS_EVENT_MSG);
  }

    if ( events &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)//发送消息-此事件由计时器生成
  {
    // Send the periodic message 处理周期性事件,
    //利用SampleApp_SendPeriodicMessage()处理完当前的周期性事件,然后启动定时器
    //开启下一个周期性事情,这样一种循环下去,也即是上面说的周期性事件了,
    //可以做为传感器定时采集、上传任务
    App_userTask();
    osal_start_timerEx( SD_App_TaskID,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,
        (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+ (osal_rand()& 0x00FF)) );//再次启动

    // 返回未处理的事件
    return (events ^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);
  }
  return 0;
}
uint8 tx_flag=0;
uint8 uart_len=0;
uint8 rxbff[5]={0};//接收缓存
uint16 delayCnt=0;
void App_userTask(void) //显示任务
{

}

//接收数据,参数为接收到的数据
void SD_App_MessageMSGCB( afIncomingMSGPacket_t *pkt )
{
  //收到数据
  switch (pkt->clusterId)//判断簇ID
  {
    case SD_APP_POINT_TO_POINT_CLUSTERID:  //簇1

      break;
    case SD_APP_BROADCAST_CLUSTERID: //簇2

    if(pkt->cmd.Data[0]==0xAA&&pkt->cmd.Data[2]==0xFA)
     {
       osal_memcpy(rxbff,&pkt->cmd.Data[0],3);
       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  rxbff ,3);//发送到上位机软件

     }
      break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函数名:  UartCallBackFunction
*     函数功能:串口回调函数,接收到数据时会调用到该函数;
*     传入参数:port:串口号   event:事件
*     返回参数:无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UartCallBackFunction(uint8 port , uint8 event)
{
    uint8 RX_Length = 0; //接收到字符串大小;

    RX_Length = Hal_UART_RxBufLen(MY_DEFINE_UART_PORT); //读取接收字符串大小;

    if(RX_Length != 0) //有数据存在;
    {
        //读取串口数据;
        HalUARTRead(MY_DEFINE_UART_PORT , RX_BUFFER ,RX_Length);
        uart_len = RX_Length;
//         tx_flag=1;
         delayCnt=0;
        //发送回给电脑,使用 hal_uart.h 的接口函数:
      //HalUARTWrite(MY_DEFINE_UART_PORT ,  RX_BUFFER ,RX_Length);
    }
}
以上为本设计所有应用代码为原创设计,可以用于个人学习使用,禁止用于学术文档使用,违者必究!

附件内只提供
IAR编译器的CC2530代码,仅供参考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