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超声波倒车雷达想要增加一个自检功能,请教大家指点

楼主(2022-05-15):
做了一个三路的超声波倒车雷达,用的stc12c5a60s2单片机、HC-SR04和LCD1602,现在想增加一个功能是在启动时进行自检,检查传感器是否故障,例如通过测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是否正常来判断,但不知道怎么实现,请求大佬指点一下思路

网友A:
测电压不是问题,但HC-SR04不带自检功能啊,你测它什么电压能确定它没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电压不是问题,但HC-SR04不带自检功能啊,你测它什么电压能确定它没问题呢?

通过测它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来确定它是不是正常工作?想要知道怎么测电压的,可以指点一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通过测它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来确定它是不是正常工作?想要知道怎么测电压的,可以指点一下吗

你在写文档吧?那也只能测Trig端口,而不能测Echo。 它就是5v,不是一个范围,所以用连接它Trig的IO口,查一下是高还是低就行了,正常是保持高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写文档吧?那也只能测Trig端口,而不能测Echo。 它就是5v,不是一个范围,所以用连接它Trig的IO口, ...

但是要求是在系统启动时自测,就不能借用外部的电压表测,我想的是用单片机ADC测,但是不太懂能不能实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要求是在系统启动时自测,就不能借用外部的电压表测,我想的是用单片机ADC测,但是不太懂能不能实现

不用外部电压表测啊,你只需要判断Trig是不是高电位就行了,读一下那个IO的高低就行。如果你非要知道电压值,那要确定你的mpu是不是带ADC,带就看看手册,有例程的,主要是我觉得没意义,那个脚就是个5V呗,就算坏的也不能从电压上确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外部电压表测啊,你只需要判断Trig是不是高电位就行了,读一下那个IO的高低就行。如果你非要知道电压 ...

好的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