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单片机LCD1602只亮不显示内容?

楼主(2022-05-15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"intrins.h"

sbit lcd_rs=P2^0;
sbit lcd_rw=P2^1;
sbit lcd_e=P2^2;
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sbit led3=P1^2;

sbit key1=P1^4;
sbit key2=P1^5;
sbit key3=P1^6;
sbit key4=P1^7;

sbit so=P2^3;
sbit sclk=P2^4;
sbit cs=P2^5;

sbit motor=P3^0;
sbit jiare=P3^1;
sbit beep=P3^7;

unsigned char tr[]="0123456789";
unsigned char KeyValue=0,sz[4];
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char delaytime)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,k;

    for(k=0; k<delaytime; k++)
    {
        i = 20;
        j = 113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--i);
    }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}
}

void lcd_write_cmd(unsigned char cmd) //写命令函数
{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_e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_e=0;
}
void lcd_write_date(unsigned char date) //写数据函数
{
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_e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_e=0;
}
void lcd_init()        //LCD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38);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c);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6);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01);
}

void Key_Scan()
{
    KeyValue = 0;
    if(key1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增加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1;
            while(key1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    if(key2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减少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2;
            while(key2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减少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3;
            while(key3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减少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4;
            while(key4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}

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()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long max_6675=0;
        cs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cs=0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ax_6675<<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        if(so==1){max_6675=max_6675|0x01;}
                else max_6675=max_6675|0x0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}
         max_6675<<=1;        //去掉最高位
         max_6675>>=4;        //去掉后3位保留14位温度数据
         max_6675=(max_6675+1)*1024/4096-24;
         if(max_6675<=0){max_6675=0;}
         return max_6675+1;
}

void max6675_display(unsigned int num) //显示读取到的温度数值
{
//        unsigned char sz[4]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z[0]=num/1000;
        sz[1]=num%1000/100;
        sz[2]=num%1000%100/10;
        sz[3]=num%10;
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); //写命令函数
        lcd_write_date('T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'e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'm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'p'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':');
        for(i=1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0x30+sz[i]); //写数据函数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wendu,wenduh=300,wendul=100;

        lcd_init();

        max6675_read();
        delay(100);//延时返回max6675状态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l--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Valu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l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Value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h--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Value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h++;
                wendu=max6675_read();
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wendu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=1;
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wendu<wendu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=0;
                }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are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3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wendu<1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+0x40); //写命令函数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l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l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md(0x80+0x40+6); //写命令函数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h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h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wenduh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max6675_display(wendu);

}

}

网友A: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

网友B:
一个最简单又最高效的办法:打开proteus的模板工程,里面搜索LCD1602,选择51单片机的工程。尝试运行观察效果。然后再与你自己连接的模型做对比。

网友C:
EA 硬件上没有拉高,建议拉高试试

网友D:
调RV1(对比度)试试!

网友E:
代码测试正常

网友F:
在 lcd_write_cmd(),write_date() 两函数中最前面行加一句:lcd_e=0 试试

网友G:
你这个VEE的接法不对。在Proteus中没影响,但实际电路中肯定不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你这个VEE的接法不对。在Proteus中没影响,但实际电路中肯定不行。

我只是复制楼主的仿真图来确认是代码问题还是仿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