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.c(55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unsigned', expected '__asm'请问应该...

楼主(2022-05-15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SNAKE 20                //????
#define TIME 50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
#define SPEED 71                //????
//#define keyenable 1
sbit keyenable=P3^6;           //????
/*sbit keyx=Po^1;              /??
sbit keyy=po2;                 //?? */
//sbit up=P6^0;
sbit up=P3^3;                  //down
sbit down=P3^1;
sbit right=P3^2;
sbit left=P3^4;
uchar x[SNAKE+1];
uchar y[SNAKE+1];
uchar time,n,i,e;              //????,????,??????,????
char addx,addy;                //?????
/*****************
????
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char MS)
{
char us,usn;
while(MS!=0)
{
usn = 0;
while(usn!=0)
{
us=0xff;
while(us!=0){us--;};
usn--;
}
MS--;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????????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urnkey()         // interrupt 0 using 2
{//up=1;
if(keyenable)
{
if(left){addy=0;if(addx!=1)addx=-1; else addx=1;}
if(right){addy=0;if(addx!=-1)addx=1; else addx=-1;}
if(up){addx=0;if(addy!=-1)addy=1; else addy=-1;}
if(down){addx=0;if(addy!=1)addy=-1; else addy=1;}

uchar mux(uchar temp)
{
if(temp==7)return 128;
if(temp==6)return 64;
if(temp==5)return 32;
if(temp==4)return 16;
if(temp==3)return 8;
if(temp==2)return 4;
if(temp==1)return 2;
if(temp==0)return 1;
return 0;
}

void timer0(uchar k)
{while(k--)
{for(i=0;i<SNAKE+1;i++)
{P2=mux(x[i]);P1=255-mux(y[i]);
turnkey();
delay(TIME);
P2=0x00;P1=0xff;
}}
}

void main(void)
{e=SPEED;
P5=0x00;
P1=0xff;
P2=0x00;
P3=0x00;
while(1)
{//if(keyenable==1){P1=0x00;P2=0xff;}else(P1=0xff;P2=0x00;}
for(i=3;i<SNAKE+1;i++)x[i]=100;for(i=3;i<SNAKE+1;i++)y[i]=100;   //???
x[0]=4;y[0]=4;           //??
n=3;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 n=-1
x[1]=1;y[1]=0;          //??
x[2]=0;y[2]=0;         //??1
addx=0;addy=0;         //????
//k=1;
while(1){if(keyenable)break;timer0(1);}
while(1)
{timer(e);
if(knock()){e=SPEED;break;}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
if((x[0]==x[1]+addx)&(y[0]==y[1]+addy))          //?????
{n++;
if(n==SNAKE+1)
{n=3;e=e-10;
for(i=3;i<SNAKE+1;i++)x[i]=100;
for(i=3;i<SNAKE+1;i++)y[i]=100;
}
x[0]=x[n-2];
y[0]=y[n-2];
}
for(i=n-1;i>1;i--){x[i]=x[i-1];y[i]=y[i-1];}            //x[n-1]=x[2];y[n-1]=y[2];
x[1]=x[2]+addx;y[1]=y[2]+addy; //??
}
}
}

网友A:
给你改了,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。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SNAKE 20                //????
#define TIME 50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
#define SPEED 71                //????
//#define keyenable 1
sbit keyenable=P3^6;           //????
/*sbit keyx=Po^1;              /??
sbit keyy=po2;                 //?? */
//sbit up=P6^0;
sbit up=P3^3;                  //down
sbit down=P3^1;
sbit right=P3^2;
sbit left=P3^4;
uchar x[SNAKE+1];
uchar y[SNAKE+1];
uchar time,n,i,e;              //????,????,??????,????
char addx,addy;                //?????
/*****************
????
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char MS)
{
        char us,usn;
        while(MS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n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usn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!=0){us--;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n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S--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????????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urnkey()         // interrupt 0 using 2
{//up=1;
        if(keyenab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ft){addy=0;if(addx!=1)addx=-1; else addx=1;}
                if(right){addy=0;if(addx!=-1)addx=1; else addx=-1;}
                if(up){addx=0;if(addy!=-1)addy=1; else addy=-1;}
                if(down){addx=0;if(addy!=1)addy=-1; else addy=1;}
        } //<----------------这里缺少
} //<----------------这里缺少

uchar mux(uchar temp)
{
        if(temp==7)return 128;
        if(temp==6)return 64;
        if(temp==5)return 32;
        if(temp==4)return 16;
        if(temp==3)return 8;
        if(temp==2)return 4;
        if(temp==1)return 2;
        if(temp==0)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timer0(uchar k)
{while(k--)
        {for(i=0;i<SNAKE+1;i++)
                {P2=mux(x[i]);P1=255-mux(y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rnke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00;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e=SPEED;
        P5=0x00;
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P2=0x00;
        P3=0x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//if(keyenable==1){P1=0x00;P2=0xff;}else(P1=0xff;P2=0x00;}
                for(i=3;i<SNAKE+1;i++)x[i]=100;for(i=3;i<SNAKE+1;i++)y[i]=100;   //???
                x[0]=4;y[0]=4;           //??
                n=3;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 n=-1
                x[1]=1;y[1]=0;          //??
                x[2]=0;y[2]=0;         //??1
                addx=0;addy=0;         //????
                //k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{if(keyenable)break;timer0(1);}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timer(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ock()){e=SPEED;break;}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x[0]==x[1]+addx)&(y[0]==y[1]+addy))          //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SNAKE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=3;e=e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3;i<SNAKE+1;i++)x[i]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3;i<SNAKE+1;i++)y[i]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[0]=x[n-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[0]=y[n-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n-1;i>1;i--){x[i]=x[i-1];y[i]=y[i-1];}            //x[n-1]=x[2];y[n-1]=y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[1]=x[2]+addx;y[1]=y[2]+addy; //??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turnkey()函数结尾差两右大括号!

代码太乱了也不知道整理一个格式
写了这么长的代码,肯定也不是你的作品
出错信息已告诉你55行错误,你应该在55行找为什么在此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