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音乐盒制作日志(二) 简单定时器管理 附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2-05-15):
准备做一款遥控音乐盒,可以显示时间,星期,定时,温度,湿度等功能,同时使用串口接个蓝牙就可以和手机通讯了。

时间相关的使用:DS1302

温度和湿度使用:DHT11

显示使用:12232

遥控使用了一款某宝上8块钱包邮买的:2262/2272四路无线遥控套

上期实现了基本的演奏和遥控功能(上一曲,下一曲),详细见论坛的帖子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20369-1.html
上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了曲谱的压缩(曲谱是从论坛中搜得的,感谢作者提供),歌曲的演奏和遥控的控制。我使用的单片机有三个定时器,其中拿出来T2定时器用于演奏音乐,T0定时器用于控制每个节拍的演奏时间,由于要去抖,每次按键还需要软件延时50ms,但是我发现,延时的过程中,会出现音乐变调,后面解释变调的原因。T1留作波特率发生器。
我们大部分和外围器件的交互都需要延时,少的像12232,只需要延时1ms就可以。多的如DS1302和DHT11那就得几十毫秒。后期,要每秒钟刷新一次时间,以及温度和湿度,如果用定时器的话,肯定不够用。如果延时的话,这些外围设备的延时累积起来,这个时候要是演奏音乐,肯定会让音乐跑调(因为延时的过程中,音乐的演示时间会被延时拉长)

51单片机不像STM32那样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软件定时器代码,所以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个简单的软件定时器,配备上附加的tag字段,让音乐演奏和按钮去抖都使用软件延时,软件延时使用T0定义一个时间基时1.25ms(由于我将来要用串口通讯,所以使用11.0592的晶振,定为1.25ms的话误差最,如果使用12M的晶振就可以把时间基时定为无误差的1ms了),这样以来,单片机全程没有无意义的空转延时函数,所有的延时全部使用软件定时。单片机全部功能不卡顿。
这样单片机先初始化软件定时器,设定定时时间,开始定时器,定时器中断到来时,所有定时器的value加1,判断哪些定时器到时间了,到时间的执行回调。

定时器代码如下:

timer.h
#ifndef __TIMER_H__
#define __TIMER_H__

#include "fyexing.h"

#define TIMER_COUNT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数量(0-3:btns  4:music  5:lcd)

// 定时器初值(1.25ms, 110592)
#define VAL_L                    0x80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(低)
#define VAL_H                    0xFB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(高)

typedef void(*TIMERS_CALLBACK)(uint8);        // 定时器回调函数

typedef struct _TIMER
{
        BYTE      id;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ID
        BYTE      enabled;        // 是否启动
        uint16    count;        // 定时时间 = count * 1.25ms
        uint16    value;        // 当前时间 = value * 1.25ms
        uint8          tag;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附加数据
        //TIMERS_CALLBACK callback;                // 单个定时器回调

} TIMER, *PTIMER;

extern TIMERS_CALLBACK timersCallback;        // 回调函数
extern TIMER timers[TIMER_COUNT];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数组

PTIMER TimerInit(void *callback);            // 初始化定时器
void TimerRu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运行

#endif

timer.c
#include "timer.h"

// 定义定时器数组
TIMER timers[TIMER_COUNT];
uint8 timerEnabled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+1的开关
TIMERS_CALLBACK timersCallback;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器回调函数

// 初始化定时器
PTIMER TimerInit(void *callback)
{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// 定时器回调函数
        timersCallback = callback;

        // 初始化定时器组
        for(i = 0; i < TIMER_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id = i;
        }

        // 初始化T0(11.0592, 1.25ms)
        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总中断
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VAL_L;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VAL_H;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// 允许定时器0中断
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允许总中断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定时器0

        return &timers;
}

// 运行定时器
void TimerRun()
{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if(!timerEnabled)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timerEnabled = FALSE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TIMER_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timers[i].enabl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
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value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s[i].enabled && timers[i].value >= timers[i].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value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单独的回调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s[i].callback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callback(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全局回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sCallbac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Callback(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 T0中断处理函数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VAL_L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VAL_H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imerEnabled = TRUE;
}

main.c
//#include <intrins.h>
//#include "STC89C5xRC.H"
#include "fyexing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music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
// 定时器回调
void timerCallback(int8 id)
{
        uint8 btnIndex, keys;

        switch(id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50ms后B还按下,则切换红色的LED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 = BTN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nIndex = (keys >> id) & 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tnIndex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d].tag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d].t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还原弹起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d].enabled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/ 音符演奏结束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sicHan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音乐软中断处理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// LCD1602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Runt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key()
{
        uint8 i, btnIndex;
        uint8 keys = BTNS;

        // 扫描按键
        for(i = 0; i < 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tnIndex = (keys >> i) & 0x01;

                // 检测按钮按是否下
                if(!timers[i].enabled && btnIndex == 0 && timers[i].t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count = 40;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t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enabled = TRUE;        // 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松开按钮,执行相应的命令
                if(btnIndex == 1 && timers[i].tag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按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viousMusic();                // 上一首音乐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B按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Musi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下一首音乐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s[i].t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弹起状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Init(timerCallback);        // 初始化定时器0,并初始化软定时器
        Lcd1602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LCD1602
        Music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音乐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Run();                // 运行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检测按键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