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联电池组电压检测电路疑虑

楼主(2022-05-15):
上一个帖子通过大家的建议,准备使用串联电池
其他都准备的差不多了
最后还差一个电量检测的问题,希望大家不啬赐教。
因为发现MCU说AD采集的Rin最大只能50K,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大于50K之后测出来的值就会偏小且无法通过软件修正。
于是在硬件上修改
一开始采用某位大佬提供的电路
但因为模电学的不好一知半解,大佬进一步讲解后发现前面两个电阻也不能随便选,功耗还是比较大
后来就想通过mos管控制电压的输入,但是已经没有多余的引脚可以使用了
最后就是强行增大,反正只是做低电量的把控,或许稍微增大一些可以通过软件稍微修正一些?
检测最低值为6.6V,分压之后大概为2.2V  电池峰值为8.4V,分压后为2.8V。
但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?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大概是3.3V。
本人比较愚笨,恳请各位大佬能给出相应建议的原理图。
没什么要求,就是希望功耗在50ua左右就可以
(有看用放大器做的,但是放大器似乎不便宜。)

网友A:
ADC1处分别对VCC GND加2个二极管,保护AD口。

网友B:
既然知道ADC最大输入阻抗是50K,那么你这个电路的ADC输入阻抗明显超过了。可以尝试增加一级电压跟随器解决阻抗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C1处分别对VCC GND加2个二极管,保护AD口。

我看内部电路已经有这两个二级管,还需要加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知道ADC最大输入阻抗是50K,那么你这个电路的ADC输入阻抗明显超过了。可以尝试增加一级电压跟随器解决 ...

可以分享一下功耗低,成本低的电压跟随器吗,或许有电路图可以看一看,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分享一下功耗低,成本低的电压跟随器吗,或许有电路图可以看一看,感谢!

要求不高可以用轨至轨低电压运放LMV358

网友C:
除非单片机的ADC有相关有数据,如果没有,100K或者以下,随便你用
如果,MCU资料有说明,那就用10K,第二这电路,按照比例就行
如果是待机低功耗有要求,那就得用MOS管控制开关,采样的时候打开,不采样就关闭

网友D:
没必要,直接加大采集电容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,因为ADC采样是对内部电容充电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除非单片机的ADC有相关有数据,如果没有,100K或者以下,随便你用
如果,MCU资料有说明,那就用10K,第二这电路, ...

第二个电路我把电阻改成300和150K可以吗
我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
知道他的作用但不知道电阻该怎么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必要,直接加大采集电容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,因为ADC采样是对内部电容充电计数

就是那个外接并联的电容加大吗

网友E(2024-03-14):
目前使用的这个电路,知道还需不需要做哪些改进

网友F:
电阻可以再小点,越小采的值越接近真实值。

网友D:
大于50K之后测出来的值就会偏小?这个说法不正确,因为电容的存在,采样瞬间是电容对内部充电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大于50K之后测出来的值就会偏小?

ADC是有内阻的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电阻可以再小点,越小采的值越接近真实值。

越小还有给电池放电的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