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IN.C(24) 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u16'求助解决单片机C语言代码错误

楼主(2022-05-15):
求助解决单片机C语言代码错误
MAIN.C(24) 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’u16‘

程序如下:

#include"reg51.h"

#define GPIO_KEY P1
#define GPIO_DIG P0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
//138译码器选位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16 KeyValue;        //存健值
u16 KeySwitch;        //判断是否按下按键?

//段选0-9,因为用的是字符,像0x3f中的字母,所以用u8型
u8 code duanxuan [] ={0x3f, 0x06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 //显示0~F的值

//u16 box[8]={0}; //用数组存放每一位段选得到的数字,0就是初始化,{}这是放着8个数,开始就显示8个0

//====延迟函数
u16 i;
void delay(u16 i)
{
while(i--);
}

u16 box[8]={0};//用数组存放每一位段选得到的数字,0就是初始化,{}这是放着8个数,开始就显示8个0
//====显示函数
void display()
{
  //在138译码器中,是反着看,如100,其实在芯中是从下往上看
  LSA=0;LSB=0;LSC=0;GPIO_DIG=duanxuan[box[7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 //box[7]就是在段数组里选第一个数,就是0x3f,就是十进制的0
  LSA=1;LSB=0;LSC=0;GPIO_DIG=duanxuan[box[6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 //delay(50);GPIO_DIG=0x00;就是消影
  LSA=0;LSB=1;LSC=0;GPIO_DIG=duanxuan[box[5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  LSA=1;LSB=1;LSC=0;GPIO_DIG=duanxuan[box[4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  LSA=0;LSB=0;LSC=1;GPIO_DIG=duanxuan[box[3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  LSA=1;LSB=0;LSC=1;GPIO_DIG=duanxuan[box[2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  LSA=0;LSB=1;LSC=1;GPIO_DIG=duanxuan[box[1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  LSA=1;LSB=1;LSC=1;GPIO_DIG=duanxuan[box[0]];delay(50);GPIO_DIG=0x00;

}

//====按键扫描,看哪个键给按下
void KeyDown(void)
{
  u16 a=0;
  GPIO_KEY=0x0f; //因为GPIO_KEY=P1,这里是给P1的8个口,按0000 1111的顺序输入
  if(GPIO_KEY!=0x0f)
  {
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(0x07):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0b):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0d):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0e):KeyValue=3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GPIO_KEY=0xf0;
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(0x70):KeyValue=KeyValue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b0):KeyValue=KeyValue+4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d0):KeyValue=KeyValue+8;break;
          case (0xe0):KeyValue=KeyValue+12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//如果能按中10个键中的一个
        if(KeySwitch==0||KeySwitch==1||KeySwitch==2||KeySwitch==3||KeySwitch==4||KeySwitch==5||KeySwitch==6||KeySwitch==7||KeySwitch==8||KeySwitch==9)
        {KeySwitch=1;}
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!=0xf0))//松手监测
         {
          dalay(1000);
          a++;
         }
  }
}
u16 i;
void main()
{
   u16 a=0,b=0,c=0;         //定义第一个数,第二个数,得数
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//调用数码管函数,让8个管亮起来
          KeyDown();        //调用按键函数,看一上哪个键按下了
          if(KeySwitch==1) //如果有键按下了,就执行{}        内和语句
  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输入一个数,数字就向左移动
          {box[ i]=box[i-1;]}
           box[0]=KeyValue;
           KeySwitch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Value==14)        //清零键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box[ i]0;
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}

         //==========加法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else if  (KeyValue==10) //加号
            { //计算第一个数的值存到a里
           a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           //清空值,准备取下一个数
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box[ i]=0;
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KeyDown();

         if(KeySwitch==1) //如果有键按下了,就执行{}        内和语句
  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输入一个数,数字就向左移动
           {box[ i]=box[i-1;]}
            box[0]=KeyValue;
            KeySwitch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 (KeyValue==15)break;        //等于号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计算第二个数的值存到b里
         b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
         c=a+b;
         //以下是把C输入到box[]中去。
         box[0]=c%10;
         box[1]=c/10%10;
         box[2]=c/100%10;
         box[3]=c/1000%10;
         box[4]=c/10000%10;
         box[5]=c/100000%10;
         box[6]=c/1000000%10;
         box[7]=c/10000000%10;

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}

         //======乘法===========
         else if (KeyValue==12)        // 乘号
         {
          //第一个数
          a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box[ i]=0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KeyDown();

           if(KeySwitch==1) //如果有键按下了,就执行{}        内和语句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输入一个数,数字就向左移动
             {box[ i]=box[i-1;]}
            box[0]=KeyValue;
            KeySwitch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 (KeyValue==15)break;        //等于,KeyValue==15 是等于的意思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计算第二个数的值存到b里
         b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
         c=a*b;
         //以下是把C输入到box[]中去。
         box[0]=c%10;
         box[1]=c/10%10;
         box[2]=c/100%10;
         box[3]=c/1000%10;
         box[4]=c/10000%10;
         box[5]=c/100000%10;
         box[6]=c/1000000%10;
         box[7]=c/10000000%10;

         display();
    }
        //======减法===========
         else if (KeyValue==11)        // 减号
         {
            //第一个数
            a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box[ i]=0;
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KeyDown();

             if(KeySwitch==1) //如果有键按下了,就执行{}        内和语句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输入一个数,数字就向左移动
                 {box[ i]=box[i-1;]}
                box[0]=KeyValue;
                KeySwitch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 (KeyValue==15)break;        //等于,KeyValue==15 是等于的意思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计算第二个数的值存到b里
         b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
         c=a-b;
         //以下是把C输入到box[]中去。
         box[0]=c%10;
         box[1]=c/10%10;
         box[2]=c/100%10;
         box[3]=c/1000%10;
         box[4]=c/10000%10;
         box[5]=c/100000%10;
         box[6]=c/1000000%10;
         box[7]=c/10000000%10;

         display();
  }
//======除法===========
         else if (KeyValue==13)        // 除号
         {
          //第一个数
          a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box[ i]=0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KeyDown();

         if(KeySwitch==1) //如果有键按下了,就执行{}        内和语句
 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输入一个数,数字就向左移动
          {box[ i]=box[i-1;]}
           box[0]=KeyValue;
           KeySwitch=0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 (KeyValue==15)break;        //等于,KeyValue==15 是等于的意思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计算第二个数的值存到b里
         b=box[0]+box[1]*10+box[2]*100+box[3]*1000+box[4]*10000+box[5]*100000+box[6]*1000000+box[7]*10000000

         c=a/b;
         //以下是把C输入到box[]中去。
         box[0]=c%10;
         box[1]=c/10%10;
         box[2]=c/100%10;
         box[3]=c/1000%10;
         box[4]=c/10000%10;
         box[5]=c/100000%10;
         box[6]=c/1000000%10;
         box[7]=c/10000000%10;

         display();
  }
}
}

网友A:
u8 code duanxuan []={。。。}
括号尾部少分号

网友B:
分号错漏比比皆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