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智能家居仿真程序设计 屏幕无显示 求帮助

楼主:
该智能家居基于51单片机控制, 同时外接DS1302和DS18B20以及LCD液晶屏等,对智能家居智进行简易的控制。
该设计运用到的芯片:STC89C58+DS18B20+DHT11+DS1302+LCD12864+红外人体感应器+无线遥控
功能:
1.数字可调万年历
2.显示空气中温度和湿度
3.对环境温度和湿度可以自动控制
4.测量水的温度
5.无线控制
6.防盗报警
7.低功耗模式
8.开机图片
9.EEPROM数据保存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DHT11驱动程序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"DHT11.h"
#include"delay_ms.h"
unsigned int w_s;
unsigned char sd_shi,sd_ge,wd_shi1,wd_ge1,dsq_0,sign_wd,sign_sd; //先要在这进行声明,然后在头文件(DHT11.h)中用extern进行外部变量声明
unsigned char set_up_sd,set_up_w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湿度报警和温度报警阀值
char shidu,wendu;
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x)          //DHT11专用延时
{
  while(x--);
}
void init_DHT1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HT1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=250;
        DHT=0;
        delay_us(2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8.925ms
        DHT=1;
        delay_us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34us,等待DHT11响应,变低电平
        while((DHT==0)&&k--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DHT11是否响应,且要防止掉入死循环,先是低电平然后,等待DHT11变高电平
        k=250;
    while((DHT==1)&&k--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DHT11是否开始传输数据(再次进入低电平表示开始传输数据)
}

unsigned char Read_OneChar()           //从DHT11读出一个字节数据
{
     unsigned char g;
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for(g=0;g<8;g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高字节开始读起,每读一位向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while(!DH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DHT11信号是否变高电平(这步非常非常关键)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高后延时44us左右,这样如果是“1”则还是高电平,“0”就是低电平了
                if(DH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行“1”和“0”的判断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|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unsigned int return_wendu_shidu()      //读取温度湿度
{
    unsigned char sd_h,sd_l,wd_h,wd_l,crc;
        unsigned int sd_wd;
         init_DHT1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HT11
         sd_h=Read_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湿度高8位
         sd_l=Read_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湿度低8位
         wd_h=Read_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高8位
         wd_l=Read_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低8位
         crc=Read_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RC校验8位

     sign_sd=sd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湿度
         sign_wd=wd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温度

         sd_wd=0x00ff&sd_h;
         sd_wd=sd_wd<<8;
         sd_wd=sd_wd|wd_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8位为湿度整数部分,低8位为温度整数部分
         return(sd_wd);
}

void qushu_DHT11(unsigned int qs)           //取数将数据分离
{
    unsigned char sd_H,wd_H;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进来的数据是int型,高八位为湿度,低八位为温度
        wd_H=0x00ff&q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所以要将数据分离开来,再次分成char型,然后再进行取数
        qs=qs>>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湿度数据
        sd_H=q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直接将int型给char型,会自动保留低八位
        sd_shi=sd_H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于为什么要这样,因为这样可以不用设置全局变量
        sd_ge=sd_H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没有全局变量就容易将程序模块化!!!
        wd_shi1=wd_H/10;
        wd_ge1=wd_H%10;
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