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新唐M453 MCU的智能家居程序源码-集成语音播报,指纹识别,射频识别技术

楼主(2022-05-16):
基于M453的智能家居系统设计概要:
       使用先进新唐M453MCU为主控制器,集成了语音播报,生物识别技术,以及RFID(射频识别技术)设计的一款高端智能家居终端Demo,让用户可以以指纹识别和RFID两种高效安全的技术使生活更加便捷。同时3.2寸彩色触摸液晶及友好的人机交互带给用户更加完美的体验。语音及灯控,电机控制等外设模块设计的锁具终端
基于M453的智能家居设计详细说明:
       本设计使用新唐提供的M451-Tiny作为基础,然后在上面进行扩展,连接了各种外设模块,如人机交互的带触摸3.2寸彩色液晶屏,成都方程式的生物识别传感器(光学指纹传感器),DC控制的继电器,电机驱动芯片+电机,RC522 RFID读卡器,SPI_Flash(W25X16)芯片等。产品的特点是操作便捷,安全性高。以指纹为例,将本套系统安装后,门锁外面只有传感器与用户接触,除了对应的注册手指外不能进行功能性操作,这款指纹传感器带有唯一的身份识别ID,可防止不法份子更换指纹传感器来开门;并且安装类类似指纹锁后,用户回家就不用带钥匙了,而且这个可比钥匙方便多了不是吗?为了进一步提高门锁的安全性,我们可以使用IC卡和指纹识别组合开门的方式……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mpr121_bsp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dlib.h"
#include "esp8266_bsp.h"
#include "uart_tft_bsp.h"
#include "w25x16_bsp.h"
#include "timer_delay.h"
#include "motor_bsp.h"
#include "lamp_bsp.h"
#include "oled_bsp.h"
#include "dht11_bsp.h"    /* 温湿度传感器 */
#include "rc522_bsp.h"
#include "fp_uart_bsp.h"
#include "voice_bsp.h"

uint8_t IC_Card[4][5];  /* 可存4张IC卡卡号,且第二维数组每个每一个字节为有效标志0x3A时表示该号有效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main
*函数功能:主函数
*函数参数:None
*函数返回:None
*使用示例:None
*CreateBy:Veiko
*Time:2015-5-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Key;
        uint8_t LED_Stu;
        unsigned int TmpID;
        unsigned int err;
        unsigned int MidDid;
        uint8_t DHT11_data[4];
        uint8_t i;

        SYS_Init();
        CLK_SetSysTickClockSrc(CLK_CLKSEL0_STCLKSEL_HXT); /* Select SysTick clock source as HXT */

        LED_GPIO_Initize();
        motor_Pin_initize();   /* 初始化电机控制引脚 */
        LAMP_Pin_Initize();    /* 初始化灯控制引脚 */
        Open_SPI_Flash();
        TIMER0_Init_Period(0);
        TIMER1_Init_Period(1);
        OLED_Init();
        InitRc522();
        BLH3001_Initize();
        Voice_SetVoice(30);
        Voice_BusyPinInitize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T_Function();

                if(USER_MatchIC() == tr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5);  /* 验证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Zheng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3);  /* 门已打开请转动把手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500000);  /* 开门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Fan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UserGetBLH_INT() == tr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p_match_D(0,99 ,&TmpID, &err) == FPR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5);  /* 验证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Zheng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3);  /* 门已打开请转动把手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500000);  /* 开门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Fan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4);  /* 验证失败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300000);  /* 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USER_DelFP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DTmp,err;

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4);  /* 请按手指删除指纹 */

        if(Fp_match_D(0, 99 ,&IDTmp, &err)==FP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p_Delete(IDTmp, IDTmp,&err)== FPR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7);  /* 操作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8);  /* 操作失败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8);  /* 操作失败 */

        }
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300000);  /* 延时 */
}
void USER_AddFP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DTmp,err;

        Voice_playMusic(7);  /* 请录入指纹 */

        if(FP_Enroll_D(0,99,&IDTmp,&err) == FP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14);  /* 指纹录入成功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15);  /* 指纹录入失败 */
        }
}
void TFT_Function(void)
{
        if(TFT_Command != 0) /* 表示有命令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FT_Comman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KaiMe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5);  /* 验证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Zheng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3);  /* 门已打开请转动把手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500000);  /* 开门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FanZhu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150000);  /* 开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or_TingZhi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AddFP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_AddF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DelFP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_DelF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AddIC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_AddIC_Car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DelIC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_DeleteIC_Car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SWDT_L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AMP1_Stu()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1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1_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TFT_CommandSWZL_L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AMP2_Stu()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2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2_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FT_Command = 0;
        }
}

bool USER_MatchIC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ArrayTmp[4];
        uint8_t i,j;

        if(USER_GetRFID_ID(ArrayTmp) == tru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C_Card[i][0] != 0x3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rrayTmp[j] != IC_Card[i][j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=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4);  /* 验证失败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300000);  /* 延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USER_DeleteIC_Card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ArrayTmp[4];
        uint8_t i,j;
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5);  /* 请刷将要删除的IC卡 */
        while(USER_GetRFID_ID(ArrayTmp) == false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rrayTmp[j] != IC_Card[i][j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=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_Card[i][0] = 0xff;  /* 清除有效标志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7);  /* 操作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i=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8);  /* 操作失败 */
        }
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300000);  /* 延时 */
}

void USER_AddIC_Card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T[2];//卡类型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tus;
        uint8_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C_Card[i][0] != 0x3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(i<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oice_playMusic(26);  /* 请刷IC卡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USER_GetRFID_ID(&IC_Card[i][1]) == false);
                IC_Card[i][0] = 0x3A;  /* 标志有效 */
        }
        Voice_playMusic(18);  /* 添加IC卡成功 */
        TIMER0_DelayNPeriod(300000);  /* 延时 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SYS_Init
*函数功能:配置系统时钟树
*函数参数:None
*函数返回:None
*使用示例:SYS_Init();
*CreateBy:Veiko
*Time:2015-5-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SER_GetRFID_ID(uint8_t *ID_Arra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T[2];//卡类型
        unsigned char SN[4]; //卡号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tus;

        status = PcdRequest(PICC_REQALL,CT);/*扫描卡*/
        status = PcdAnticoll(SN);/*防冲撞*/
        if (status==MI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(ID_Array) = SN[0];
                *(ID_Array+1) = SN[1];
                *(ID_Array+2) = SN[2];
                *(ID_Array+3) = SN[3]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SYS_Init
*函数功能:配置系统时钟树
*函数参数:None
*函数返回:None
*使用示例:SYS_Init();
*CreateBy:Veiko
*Time:2015-5-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System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UnlockReg();

    /* Enable HIRC clock (Internal RC 22.1184MHz)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IRCEN_Msk);

    /*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IRCSTB_Msk);

    /*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SEL_HIRC, CLK_CLKDIV0_HCLK(1));

    /* Enable HXT clock (external XTAL 12MHz)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XTEN_Msk);

    /*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XTSTB_Msk);

    /*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*/
    CLK_SetCoreClock(HCLK_CLOCK);

                /*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SEL_HXT, CLK_CLKDIV0_UART(1));
            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1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SEL_HXT, CLK_CLKDIV0_UART(1));
            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2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SEL_HXT, CLK_CLKDIV0_UART(1));

    /*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*/
    /*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()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. */
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
            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I2C1_MODULE);    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*/
            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1_MODULE);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
            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2_MODULE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et PD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GPD_MFPL &= ~(SYS_GPD_MFPL_PD0MFP_Msk | SYS_GPD_MFPL_PD1MFP_Msk);
    SYS->GPD_MFPL |= (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|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);

                /* Set PA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GPA_MFPL &= ~(SYS_GPA_MFPL_PA0MFP_Msk | SYS_GPA_MFPL_PA1MFP_Msk |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| SYS_GPA_MFPL_PA3MFP_Msk);
    SYS->GPA_MFPL |= (SYS_GPA_MFPL_PA0MFP_UART1_TXD | SYS_GPA_MFPL_PA1MFP_UART1_RXD |SYS_GPA_MFPL_PA2MFP_GPI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SYS_GPA_MFPL_PA3MFP_GPIO);

                /* I2C1: GPE0=SDA, GPC4=SCL*/
                SYS->GPE_MFPL &= ~(SYS_GPE_MFPL_PE0MFP_Msk);
    SYS->GPE_MFPL |= SYS_GPE_MFPL_PE0MFP_I2C1_SDA;
                SYS->GPC_MFPL &= ~(SYS_GPC_MFPL_PC4MFP_Msk);
    SYS->GPC_MFPL |= SYS_GPC_MFPL_PC4MFP_I2C1_SCL;

                /* UART2:PC2  PC3 */
                SYS->GPC_MFPL &= ~(SYS_GPC_MFPL_PC2MFP_Msk | SYS_GPC_MFPL_PC3MFP_Msk);
                SYS->GPC_MFPL |=  (SYS_GPC_MFPL_PC2MFP_UART2_TXD| SYS_GPC_MFPL_PC3MFP_UART2_RXD);

                /* PB1-WakePin */
                SYS->GPB_MFPL &= ~(SYS_GPB_MFPL_PB1MFP_Msk);
                SYS->GPB_MFPL |=  (SYS_GPB_MFPL_PB1MFP_GPIO);

                /* PB8-语音的BUSY检测引脚
                   PB9 and PB10为浇花电机控制引脚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SYS->GPB_MFPH &= ~(SYS_GPB_MFPH_PB8MFP_Msk| SYS_GPB_MFPH_PB9MFP_Msk | SYS_GPB_MFPH_PB10MFP_Msk);
                SYS->GPB_MFPH |=  (SYS_GPB_MFPH_PB8MFP_GPIO | SYS_GPB_MFPH_PB9MFP_GPIO | SYS_GPB_MFPH_PB10MFP_GPIO);

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LockReg();

                UART_Open(UART0, 9600);

                UART_Open(UART1, 96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_EnableInt(UART1, UART_INTEN_RDAIEN_Msk);  /* 使能UART1的接收中断功能 */

                UART_Open(UART2, 1152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_EnableInt(UART2, UART_INTEN_RDAIEN_Msk);  /* 使能UART1的接收中断功能 */

                UART_Open(UART3, 1152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_EnableInt(UART3, UART_INTEN_RDAIEN_Msk);  /* 使能UART1的接收中断功能 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En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Keil代码下载(需要安装相应芯片的库才能打开):
MDK工程文件(程序源文件)--请合用MD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