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错误 求改正 STM32单片机ADC DHT11 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22-05-16):
之前一直找关于STM32的仿真找了几个ADC的都不能用,大概率是因为是时钟的问题然后自己调试了下目前很稳定还加了DHT11加OLED

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LQ12864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th11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u8 temp = 0, hum = 0;//温度湿度
        u8 motor_sta=0;      //电机运行状态
        u8 key;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
        u16 ADC=0;
        u16 ADC_flag=500;
        u8 temp_flag=20,hum_flag=60;//阈值
        u8 buf[100] = { 0 };
        u8 sta_buf[20];
        delay_init()        ;
        LCD_Init() ;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DHT11_Init();
        Dc_Motor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//IO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HT11_Read_Data(&temp, &hum);//温湿度读取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buf, "temp:%d----hum:%d", temp, hum);//整数转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LCD_P6x8Str(0, 0, buf);//字符显示
                ADC=Get_Adc(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buf, "adc:%d", ADC);//整数转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LCD_P6x8Str(0, 1, buf);//字符显示
                //阈值判断控制
                if(temp>temp_flag)      Dc_Motor_ON();//开启电机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<temp_flag) Dc_Motor_OFF();//关闭电机
                if(ADC>ADC_flag) LCD_P6x8Str(80, 3, "ADC:1");//字符显示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ADC<ADC_flag) LCD_P6x8Str(80, 3, "ADC:0");//字符显示
                //状态
                motor_sta =GPIO_ReadOut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5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a_buf, "MOTOR:%d", motor_sta);//整数转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LCD_P6x8Str(0, 3, sta_buf);//字符显示
                //温度报警设置
                key=KEY_Scan(0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temp_flag++;break;//字符显示//整数转字符串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temp_flag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ADC_flag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ADC_flag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a_buf, "TEMPFLAG:%d", temp_flag);LCD_P6x8Str(0, 5, sta_buf);
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a_buf, "ADC FLAG:%d", ADC_flag);LCD_P6x8Str(0, 6, sta_buf);
        }
}

Keil5代码与Proteus8.8仿真下载,求大神指导如何修改错误: _STM32

网友A:
下载的文件和上面的演示不一样。。我是8.13

网友B:
我8.12下载下来ad还是用不了

网友C(2022-06-20):
确实,下载下来是温湿度的,上面AD的代码用不了,没有对应的文件

网友D(2023-05-09):
这个本来就是有错误  楼主来求助 的

网友E(2023-07-26):
能跑AD的proteus版本是8.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