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继电器电路中用MOS管还是三极管?

楼主(2022-05-16):
控制继电器 用MOS还是 三极管好。高端控制还是低端控制好

网友A:
mos 与 bjt本身就是三极管,小功率成本来看bjt比较好

网友B:
继电器的控制还是用三极管要好一些。MOS管输入阻抗比较高,在某些场合容易出现失误

网友C:
没有好坏之分,如果A一定比B好,B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
各有优缺点。
选择时,取决于你对利敝的认可。
所以,要去认真研讨,元件的手册,才能知道如何搭配更合适。

网友A:
运用mos管要注意特性,而bjt就只有一种特性

网友D:
三极管最简单。12V继电器用一个8050就搞定,89C52高电平拉不动就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。要不就加1个光耦。
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。像继电器这种电流不大的没必要用MOS。
MOS其实也可以当开关用,只是受电压电流和电路的限制。如果控制高电压的如交流220伏的就用继电器,如果是12或者24直流的就用MOS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网友E:
1.功能特性:三极管输入阻抗小,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大。
2.成本问题:三极管便宜,MOS管贵。
3. 驱动能力: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,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。

网友F(2022-06-19):
MOS电流大,看你应用

网友G:
89C52这种天生残疾的单片机就不要用MOS了,用三极管吧,如果要控制几个继电器用ULN2003最好。

网友H:
三极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