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光敏电阻+步进电机双轴自动追光系统程序原理图设计

楼主(2022-05-16):
制作出来的单片机双轴自动追光系统实物图如下:

51单片机双轴自动追光系统主要由STC89C52RC + 5516光敏电阻 + ADC0832+ ULN2803 + 步进电机 + LCD1602显示屏组成。
1.通过子电路板的上、下、左、右四个光敏电阻来感受四个方向的光强,自动寻找光强最强的方向。四个光敏电阻的分压电路将测得的光强转换为电信号,再通过两个ADC0832 转换为数字量,单片机对数据进行比较处理之后进行显示并输出控制信号通过ULN2803芯片驱动步进电机转动。
2.系统共设置有两个模式,自动模式与手动模式,可通过按键切换。
3.自动模式下分为寻光与避光模式,寻光模式下系统会自动寻找光照最强的地方,避光模式下系统会避开光照强烈的地方,可通过按键切换。
4.手动模式下可通过上下左右四个按键(只在手动模式有效)来控制电机的转动。
5.LCD1602 液晶屏实时显示ADC芯片转换的光敏数值
注意:由于系统功率有限,无法同时有效驱动显示屏和两个电机的运转,当所有器件均由电源线一个口供电时电机运转缓慢, 同时电机运转时会拉低整个系统的电压,显示屏会变暗,所以需要外接电池盒对两个步进电机进行单独供电,经过测试,接四节5 号南孚电池电机能正常运转,接三节5号南孚电池电机虽能运转但力矩过小(电机转动的力太小) ,稍微有障碍物或者控制线的阻挡就转不动了。 (电池盒电源线的夹子夹在左下角的P6 上,红夹子夹 + 号一端,黑夹子夹 - 号端)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还有原理图及实物图和Altium Designer-原理图及PCB工程因为文件太大没法上传

  • 将上下两部分连接的排线接好,两个电路板插口处上有文字标识,要对应插好,不要接反了
上 - 上
下  - 下
左  - 左
右  - 右
GND  - GND
VCC  - VCC
  •            将上下用螺丝连接起来
这根长螺丝插到底座上,如右图

将小螺丝刀插入底座上的黑色小螺丝,拧紧,上下主体连接完毕

4.连接电机排线
上面这个电机的线插到最左边带有‘Y方向’标识的接口,红线朝右
下面这个电机的线插到中间带有‘X方向’标识的接口,红线朝右

5.检查线,屏幕是否插好,检查无误后接上电源线,打开电池盒背部的开关,打开板子上的电源开关,屏幕点亮,自动显示A/D转换的值,开机默认自动寻光模式。(用安卓线供电无需电池盒)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ADC0832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StepMotor.h"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//宏定义

#define Light_Sensty  3                 //感光灵敏度

sbit Key_Pattern = P3^4;        //模式切换
sbit Key_Blk_or_Lgt = P3^5;        //自动寻/避光
sbit Key_Up           =        P3^0;         //上按键
sbit Key_Down         =         P3^1;         //下按键
sbit Key_Left         =         P3^2;         //左按键
sbit Key_Right        =         P3^3;         //右按键

uchar Up_data,Down_data,Right_data,Left_data;//X,Y方向的光照数值
bit flag_Blk_or_Lgt;        //用于切换寻黑、寻光
bit flag_Auto_or_Hand;        //用于切换自动、手动

uchar code *DIS1=" Welcome to use ";
uchar code *DIS2=" Wait a jiff    ";
uchar code *DIS3="                ";
uchar code table[]={0,1,2,3,4,5,6,7,8,9};//显示数字码表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void DataDisplay(void)
* 功能 : 获取光照数值的个、十、百位的数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struct LIGHT
{
        uchar bai1,shi1,ge1; //上下
        uchar bai2,shi2,ge2; //左右
}LIGHT1;
LIGHT1 AD1,AD2;

void DisplayInit(void)
{
        L1602_string(1,1,DIS1);//开机显示
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,DIS2);
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L1602_char(2,13,'.');
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L1602_char(2,14,'.');
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L1602_char(2,15,'.');
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L1602_string(1,1,"U:000 D:000 Auto");        //开机显示
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,"L:000 R:000 Sun "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void DataDisplay(void)
* 功能 : 光照数值显示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ata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Up_data = Adc0832_Read_1(0);}Delayus(100);         //获取上方电压值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Down_data = Adc0832_Read_1(1);}Delayus(100);         //获取下方电压值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Right_data = Adc0832_Read_2(0);}Delayus(100);        //获取右方电压值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Left_data = Adc0832_Read_2(1);}Delayus(100);        //获取左方电压值

        AD1.bai1 = Up_data/100%10;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百位
        AD1.shi1 = Up_data/10%10;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十位
        AD1.ge1  = Up_data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离个位

        AD1.bai2 = Down_data/100%10;
        AD1.shi2 = Down_data/10%10;
        AD1.ge2  = Down_data%10;

        AD2.bai1 = Right_data/100%10;
        AD2.shi1 = Right_data/10%10;
        AD2.ge1  = Right_data%10;

        AD2.bai2 = Left_data/100%10;
        AD2.shi2 = Left_data/10%10;
        AD2.ge2  = Left_data%10;

        L1602_char(1,3,table[AD1.bai1]+0X30); //显示百位
        L1602_char(1,4,table[AD1.shi1]+0X30); //显示十位
        L1602_char(1,5,table[AD1.ge1]+0X30);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毫秒
        L1602_char(1,9,table[AD1.bai2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1,10,table[AD1.shi2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1,11,table[AD1.ge2]+0X3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1602_char(2,3,table[AD2.bai1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2,4,table[AD2.shi1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2,5,table[AD2.ge1]+0X3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1602_char(2,9,table[AD2.bai2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2,10,table[AD2.shi2]+0X30);
        L1602_char(2,11,table[AD2.ge2]+0X30);
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if(flag_Auto_or_Hand)         //自动模式时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1,13,"Auto"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Blk_or_Lg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3,"Sun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3,"Dark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时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1,13,"Hand");
                L1602_string(2,13,"    ")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void Auto_Mode(void)
* 功能 : 自动模式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uto_Mode(void)
{
        int Value_Y,Value_X;
        Value_Y=(int)Up_data-(int)Down_data;   //上下光照值差值
        Value_X=(int)Right_data-(int)Left_data;//左右光照值差值

        if(flag_Blk_or_Lgt)//寻光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Y<(-Light_Sensty))        //上方光照值小于下方光照值
                {Motor_Down();}                //下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ue_Y>Light_Sensty)        //上方光照值大于下方光照值
                {Motor_Up();}                 //上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Value_Y>(-Light_Sensty))&&(Value_Y<Light_Sensty))//上  下光照值相差不大
                {Motor1_Stop();}        //停止
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X<(-Light_Sensty))        //右方光照值小于左方光照值
                {Motor_Left();}                //左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ue_X>Light_Sensty)        //右方光照值大于左方光照值
                {Motor_Right();}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Value_Y>(-Light_Sensty))&&(Value_Y<Light_Sensty))//左右光照值相差不大
                {Motor2_Stop();}        //停止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避光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Y<(-Light_Sensty))
                {Motor_Up();}                   //上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ue_Y>Light_Sensty)
                {Motor_Down();}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Value_Y>(-Light_Sensty))&&(Value_Y<Light_Sensty))
                {Motor1_Stop();}
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_X<(-Light_Sensty))
                {Motor_Right();}   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ue_X>Light_Sensty)
                {Motor_Left();}                //左转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Value_Y>(-Light_Sensty))&&(Value_Y<Light_Sensty))
                {Motor2_Stop();}        //停止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void Hand_Mode(void)
* 功能 : 手动模式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and_Mode(void)
{
        if(Key_Up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U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U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Up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Up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Down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Dow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own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Left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Lef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Lef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Left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Key_Right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Righ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Righ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_Righ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Right);
        }

        Motor1_Stop();
        Motor2_Stop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void Mode_Switch(void)
* 功能 : 模式切换        切换自/手动        、寻/避光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de_Switch(void)
{
        if(Key_Pattern==0)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切换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ey_Pattern==0)        //确实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Auto_or_Hand=!flag_Auto_or_Hand;//自动/手动切换标志位反转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Pattern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}

        if(flag_Auto_or_Hand)         //如果工作在自动模式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Blk_or_Lgt==0)//寻/避光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Blk_or_Lgt==0)//确实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lk_or_Lgt=!flag_Blk_or_Lgt;// 寻光/避光标志位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Blk_or_Lgt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L1602_init();//LCD1602初始化

   flag_Auto_or_Hand = 1;//自动模式
   flag_Blk_or_Lgt   = 1;//寻光模式
   DisplayInit(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DataDisplay();//数值显示
         Mode_Switch();//模式切换

         if(flag_Auto_or_Hand)//控制位为1时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Auto_Mode();//自动模式
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控制位为0时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Hand_Mode();//手动模式
         }

   }
}

元件清单
元件 值 数量/个
电容
104电容(0.01uf) 4
30pf瓷片电容 2
10uf电解电容 1
电阻
500Ω 1
10k 5
10k电位器 1
10k排阻 1
5516光敏电阻 4
晶振 11.0592Mhz 1
51单片机 STC89C52 1
IC芯片座
40p 1
18p 1
8p 2
排针
5p 2
6p 2
3p 2
4p 1
3p*2 1
轻触按键 4脚 7
电源插座 DC005 1
电源开关 SS-12D07 3脚2挡 直插 1
LED灯 红色 1
短接帽 两脚 2
M3螺丝
圆头3*5mm 4
圆头3*25mm 2
联轴器固定螺丝 6
M4螺丝 圆头4*60mm 1
螺帽 M3 6
M4 1
联轴器 内径 4mm-5mm 2
XH2.54排线 6p 1
LCD显示屏 LCD1602 1
电源线 DC005 1
步进电机 28byj-48 2
ADC0832 直插 2
ULN2803 直插 1

Keil代码附件下载:

网友A(2023-02-14):
请问一下,有仿真图吗

网友B(2023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有仿真图吗

这是我B站的资源

网友B:
我B站的东西都放这来了

网友C:
不错不错,很好的制作资料

网友D:
我想问一下,用stc15内部adc测光强,protues仿真数值可以随光源距离改变 ,但是下载到板子一直没有变化是什么原因

网友E(2024-01-01):
引用 网友B:
我B站的东西都放这来了

你B站是啥啊,我去看看你的,我现在正学这个了

网友F(2024-03-06):
下载学习一下,谢谢分响

网友B:
此项目是本人于B站发布的项目,B站视频地址:BV1qQ4y1r7MQ,望各位知悉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