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温度控制,想用灯泡代替加热器还有降温器,不知道怎么弄?

楼主(2022-05-16):
单片机温度控制,想用灯泡代替加热器还有降温器,不知道怎么弄,求一个思路,或者例子,谢谢

楼主:
就是灯灭即代表达到想要温度,灯灭温度低了,或高了

网友A:
就是一个18B20的程序。最好是带调节的就是带数码管显示的。到上限了开风扇,到下限了开加热。注意是研究好程序。电路很简单,就是用两个IO,或者1个IO,高电平开一个三极管控制的继电器,低电平控制另外的一个三极管控制的继电器。
在论坛里搜索一下温度方面的。参考一下。

网友B:
达到温度时,高电平灯泡L1亮代表加热,另一个灯泡L2亮代表降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