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4K32S4单片机控制LCD1602仿真是LCD1602白屏问题

楼主(2022-05-16):
大家好:请问是否有在调试STC15W4K32S4 控制LCD1602时,1602显示白屏,并且STC15W4K32S4的引脚都没有状态变化的问题?

网友A:
说具体一点,最好配图。

网友B:
走单步调试,会找到问题点的。

网友C:
程序呢?线路图呢?上传图片呢?什么都没有,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

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,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

先从硬件排除故障:
1、原理图和PCB走线是否确认无误;
2、焊接问题需再三检查;
3、不排除板子生产极少情况有短线情况;
4、元器件质量问题。

网友D:
具体得分析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配置。
首先白屏 只是说明你的LCD的背光灯亮了,但是不代表你其它的引脚是对的。先排除硬件接法上有没有问题。再去看看你的软件 单片机上的配置的IO口这些对不对,还有IO状态等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