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在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哪个更适应?

楼主(2022-05-16):
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在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哪个更适应!!!他们都有那些优缺点!!!!

网友A:
放大电路范围有点大。比如音频功放,有用三极管的,有用场效应管的。具体还是看模电吧。需要学的还很多啊。
开关还是放大,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。

网友B:
1、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。
2、看完手册后,对比你的设计目的、条件,问题就有答案了。

网友C:
1.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,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。
2.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,应选用场效应管;
而在信号电压较低,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,
应选用晶体管。
3. 三极管输入阻抗小,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大。
4.成本问题:三极管便宜,MOS管贵。
5. 驱动能力: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,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