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串口通信Proteus8.13仿真程序例子

楼主(2022-05-16):
这是某STM32教材串口寄存器编程的例子,要在教材配套的实验版上验证功能,我把程序修改了一下能用proteus里虚拟端口仿真。如果用VSPD驱动,还能用SSCOM等串口调试工具查看串口通信内容。

串口仿真

串口调试仿真

#include <stm32f10x.h>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t;
        u8 len;
        u16 times=0;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//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TA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BUF[0]=='d'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!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USART_RX_STA&0x3f;//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->DR=USART_RX_BUF[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等待发送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n");//插入换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200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STM32核心板串口通信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开发项目教程(STM32版)\r\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20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数据,以回车键结束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3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//闪烁LED,提示系统正在运行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Keil5代码与Proteus8.13仿真下载(其他版本无法打开的,只能用8.13的Proteus):

网友A(2022-09-07):
怎么是乱码!

网友B(2024-03-27):
直接元器件主频设置为72M 虚拟串口9600 可以用

网友C:
还可以,但是能不能改一个 C8T6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