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0304p6单片机C语言链表太占空间了怎么办?

楼主(2022-05-16):
STM32F0304p6单片机使用链表特占空间有什么办法解决?
  typedef struct Link{
    char elem;//代表数据域
    struct Link * next;//代表指针域,指向直接后继元素
}link;

link * initLink(){

    link * p=(link*)malloc(sizeof(link));//创建一个头结点
    link * temp=p;//声明一个指针指向头结点,用于遍历链表
    //生成链表

    for ( i=1; i<5; i++) {
        link *a=(link*)malloc(sizeof(link));
        a->elem=i;
        a->next=NULL;
        temp->next=a;
        temp=temp->next;
    }
    return p;
}

网友A:
精细化链表是关键。
而后再谈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细化链表是关键。
而后再谈程序

兄,怎么写呀,搞个码在下学习学习啊

网友B:
个人看法是既然觉得占用空间,那就需要在申请内存的时候尽量精确,让每一次申请的内存够用且不浪费,扣内存的时候需要慢慢搞,挺折磨人的

网友C:
都有这么高大上功能直接换个高配置的就行了,不要考虑太多,优化越厉害,越多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