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感的连续工作模式CCM和断流模式DCM

楼主(2022-05-16):
电感的连续工作模式CCM和断流模式DCM-------在什么应用场合用CCM或DCM,以及如何设置成CCM或DCM?

希望经验交流,不太愿意做公式推导,繁琐的数学公式,对于我的工作没多大帮助

网友A:
设计一个DC~DC电源,都是按照最低输入电压、最高输出功率来设计的。一般的DC~DC电源,在满载时工作于CCM模式,即电感电流不会降到0A,在轻载时工作于DCM模式,电感电流会降低到0A。所以到底是处于CCM还是DCM,只与设计和负载轻重有关。你可以用示波器的电流探头看看电感的电流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