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 6x6的矩阵键盘,按键按下串口接收数据感觉多运行了一次,会显示多一个加6之后的数据

楼主:
#include "XMCE003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//*****************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.h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.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, detail see main(void) 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he main C function. 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
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P06 P07 串口 P02 P16 烧码 P20 复位 P30 晶振
//下面端口定义根据实际情况修改
#define P_IN_0        P00        //输入0号
#define P_IN_1        P10
#define P_IN_2        P11
#define P_IN_3        P12
#define P_IN_4        P13
#define P_IN_5        P14
#define P_OUT_0        P05 //输出0号
#define P_OUT_1        P20
#define P_OUT_2        P30
#define P_OUT_3        P17
#define P_OUT_4        P03
#define P_OUT_5        P01
#define BR_16M_115200  (0x8a)
#define SCAN_TIMES        (10)        //1个判决周期内扫描次数
#define PUSH_TIMES        (5)                //1个判决周期内多少次按下算真正按下
static uint8_t gUartBuf[5]; //串口数据缓冲
static uint8_t gScanCnt;        //扫描计数
static uint8_t gKeyPressCnt[36]; //按键数
static uint8_t gKeyState[36];         //按键状态
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16_t temp_u16 = 4000;
        while(temp_u16--){nop;}
}

void IO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O初始化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P00_PullUp_Mode;
        P06_PullUp_Mode; 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P10_PullUp_Mode;
        P11_PullUp_Mode;
        P12_PullUp_Mode;
        P13_PullUp_Mode;
        P14_PullUp_Mode;

        P05_OpenDrain_Mode;         //开漏
        P20_OpenDrain_Mode;
        P30_OpenDrain_Mode;
        P17_OpenDrain_Mode;
        P03_OpenDrain_Mode;
        P01_OpenDrain_Mode;

        P_OUT_0 = 1;
        P_OUT_1 = 1;
        P_OUT_2 = 1;
        P_OUT_3 = 1;
        P_OUT_4 = 1;
        P_OUT_5 = 1;

        for(i = 0; i < 3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i] = 0; //按键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gKeyState[i] = 0;         //按键状态清零
        }
        gScan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计数清零
}

void Send_Data_To_UART(unsigned char r_data)
{
        TI = 0;
        SBUF = r_data;
        while(TI==0);
}

void Send_Key_State(uint8_t Key, uint8_t UpDown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uint8_t Check =0;            //00000000
        gUartBuf[0] = 0xaa;     //10101010                   10101010
        gUartBuf[1] = 0x55;          //01010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11111
        gUartBuf[2] = Key;                 //00000000
        gUartBuf[3] = UpDown;        //00000000/00000001
    for (i = 0; i < 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eck ^= gUartBuf[i];
        }
        gUartBuf[4] = Check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5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_To_UART(gUartBuf[i]);

        }
}
void KeyBoard_ReadInput(uint8_t Line)
{
        Line *= 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ine=Line*6
        if (P_IN_0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]++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_IN_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 + 1]++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_IN_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 + 2]++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_IN_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 + 3]++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_IN_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 + 4]++;
        }
        if (P_IN_5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Line + 5]++;
        }
}
void UART_Init()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{
        P06 = 1;
        P07 = 1;

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位清零
        RI = 0;

        B8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串口第九位

        SOVRH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高两位
        SOVRL =        BR_16M_115200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低八位

        RE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使能位
}

void KeyBoard_ScanOnce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P_OUT_0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0);
        P_OUT_0 = 1;

        P_OUT_1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1);
        P_OUT_1 = 1;

        P_OUT_2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2);
        P_OUT_2 = 1;

        P_OUT_3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3);
        P_OUT_3 = 1;

        P_OUT_4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4);
        P_OUT_4 = 1;

        P_OUT_5 = 0;
        KeyBoard_ReadInput(5);
        P_OUT_5 = 1;

        gScanCnt++;
        if (gScanCnt >= SCAN_TIMES)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次数大于上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ScanC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36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gKeyPressCnt[i] >= PUSH_TIMES)//判断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gKeyState[i])           // 如果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KeyState[i] = 1;  //串口发送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Key_State(i,1);//发送按键状态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gKeyState[i])           //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KeyState[i] = 0;  //串口发送按键抬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Key_State(i,0);//发送按键状态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36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KeyPressCnt[i] = 0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Set_All_GPIO_PushPull_Mo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.h
        UAR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IO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WDTEN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DTCLR;
                KeyBoard_ScanOnce();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