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二极管和电位 假如VD3的负极是1.2V,R1断开,那么A点的电压是不是1.2V加上3个...

楼主(2022-05-16):
假如VD3的负极是1.2V,R1断开,那么A点的电压是不是1.2V加上3个二极管的管压降?1.2+0.7*3=3.3V?有一次测量中发现确实如此,二极管抬高了电位?

网友A:
只要+V > 3.3V,你的理解就完全正确。

网友B:
R1断开二极管导通不了,二极管最重要的是单向导电性,至于二极管的压降取决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。

网友C:
如果R1断开,A点还有3.3V电压,那肯定还有其他的通路在为D1   D2   D3供电的

网友D:
理论上上没有电压,因为二极管导通时才有压降,断开R1没有电流了。

网友E:
二极管本身不发电,R1断开后,息菜了。无电压。